蓝桥杯单片机组省赛源程序 第十届

楼主(2020-10-31):
第十届

大多数人说  难点在NE555.
   其实仔细看过15的数据手册  应该就很清楚NE555用的是计数器0来开展计数的,所以难就难在他很新。
  其次就是DA的输出吧 。用到了 PCF8591寄存器的第7位,输出写入0x41

其他就是逻辑问题了。总体不是多难。。。。。

代码自行下载  哈哈。

#include "pcf8591.h"
#include "smg.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type.h"
#include "led.h"

sbit  S7 = P3 ^ 0;
sbit  S6 = P3 ^ 1;
sbit  S5 = P3 ^ 2;
sbit  S4 = P3 ^ 3;

bit flag_S7 = 1;
bit flag_S6 = 1;
bit flag_S5 = 1;
bit flag_S4 = 1;

u32 F_count;        //频率计数值
u32 F_count_buff;   //频率计数缓冲值
u8 V_date;
float V_date_buff;
bit flag_50ms;

void Init_MCU(void);
void KeyScan(void);
void DisplaySMG(void);

void main(void)
{
    Init_MCU();
    Init_Timer0();
    Init_Timer1(5);    //定时器设置为5ms
    while(1)
    {
                if(flag_50ms) //电压数据刷新时间 50ms
                {
                        flag_50ms = 0;

                        if(flag_S5)
                        {
                                V_date = 2*255/5;
                                Write_RB2();
                        }
                        else
                        {
                                V_date = Read_RB2();
                                Write_RB2();
                        }

                }
        DisplaySMG();
                DisplayLED();
                KeyScan();
    }
}

//-------------------------------------------
//初始化外设
//-------------------------------------------
void Init_MCU(void)
{
    Select_573(4);
    P0 = 0xFF;
    Select_573(5);
    P0 = 0x00;
    Select_573(0);
    P0 = 0xFF;
}

//-------------------------------------------
//按键功能
//-------------------------------------------
void KeyScan(void)
{
    if(S7 == 0 || S6 == 0 || S5 == 0 || S4 == 0)
    {
        delay(200);
        if(S7 == 0)   //数码管显示功能控制
        {
            flag_S7 = ~flag_S7;
        }
        while(!S7)
        {
            DisplaySMG();
        }

        if(S6 == 0)   //LED 指示灯功能控制
        {
            flag_S6 = ~flag_S6;

        }
        while(!S6)
        {
            DisplaySMG();
        }

        if(S5 == 0)   //输出模式切换
        {
                        flag_S5 = ~flag_S5;
        } while(!S5)
        {
            DisplaySMG();
        }

        if(S4 == 0)          //显示界面切换
        {
            flag_S4 = ~flag_S4;
        }
        while(!S4)
        {
            DisplaySMG();
        }
    }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SMG(void)
{
    if(!flag_S7)
    {
                Select_573(6);
        P0 = 0x00;
                Select_573(7);
                P0 = 0xFF;
        Select_573(0);

    }
    else
    {
        if(flag_S4)
                {
//                        V_date = Read_RB2();
                        V_date_buff = V_date;
                        V_date_buff = (V_date_buff * 5.0) / 255 * 100;    //D/A值转换
                        Dispaly_V_SMG((u16)V_date_buff);
                }

        else
            Dispaly_F_SMG(F_count_buff);
    }
}

//-------------------------------------------
//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Time0(void) interrupt 1
{
    F_count ++;
}

void InterruptTime1(void) interrupt 3
{
    static u8 t;
    t++;
        if(t % 10 == 0)
                flag_50ms = 1;

    if(t >= 20)          //频率数据刷新时间  100ms
        {
       F_count_buff = F_count * 10;
           F_count = 0;
           t = 0;
        }
}

全部代码51hei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