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oled屏幕的小游戏如何实时显示分数?求帮助

楼主(2020-10-31):
请问一下我制作了一个用51单片机和oled屏幕的小游戏,但不知道在游戏过程中怎么实时显示分数,望各位解惑。

网友A:
不应该呀!游戏画面都显示出来了。你的具体问题在哪?

网友B:
定时器中断里面检测玩家是否得分。得分了就刷新那一小块界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