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制热效率为什么会高于直接用电阻的发热量?

楼主(2020-10-31):
电阻发热岂不是更直接高效?何必还叫压缩机工作?1度电发热量为860千卡,难道空调消耗一度电总发热量会高于860千卡吗?况且室外压缩机还在工作,热量排到室外损失了?

网友A:
可以确定空调消耗一度电,产生的热量比直接用电阻发热

网友A:
不仅高,而且还高得多,可能是几倍。

网友B:
空调使用热泵产生热量,效率不如电阻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高,而且还高得多,可能是几倍。

能不能讲清道理?能量守恒定律不能突破吧?同样1度电,热泵产热就会高于864千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使用热泵产生热量,效率不如电阻加热。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呀?可他们就是说“热泵”效率高呢?难道有无中生有的热量产生?

网友C:
可以看看 卡诺循环

网友D:
热泵”效率高"是因為從"大氣的氣溫取熱";再加上電能產生機械能加壓冷媒的熱能.
因此氣溫越高,所需電能越少.就可以達到目標溫度了.

网友E:
空调的制热原理和电阻通电发热完全不一样,效率要比电阻通电产生热量高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调的制热原理和电阻通电发热完全不一样,效率要比电阻通电产生热量高的多。

这个很难理解,能否通俗的讲一下?

网友F:
空调省电呀,空调内部是超高级的集成电路,那种各种三极管、场效应管叠加,将很小的信号放大,什么甲类发热都比电阻发热强,你这个想法很败家呀

网友G:
用锤子直接砸钢板力更直接 却肯定没有用锤子砸钢板上一块烟花% 产生的能量大  但你不能说能量守恒被破坏了 因为后者有外力介入 用力只是触发外力 那么结果就可能是用1kg力砸钢板产生1mm凹陷 而用10g力砸烟花% 钢板没了

压缩机制热靠冷媒形态转换 压缩机把低温低压气体压缩成高温高压气体排出产生热量 电的作用只是改变冷媒形态而发多少热是冷媒的事

网友H:
支持11#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锤子直接砸钢板力更直接 却肯定没有用锤子  ...

“压缩机把低温低压气体压缩成高温高压气体排出产生热量”-------------这句话很重要!我能理解。接下来???

网友I:
空调压缩机只是能量的搬运工,不是能量的生产者。

网友J:
运作方式完全不一样。建议你去了解下逆卡诺循环。给你打个比方吧,电暖气他使用的电能是直接用来产热的,我相信这个你能理解;但是空调系统他消耗掉的电能并不是用来直接产热的,他消耗的能源是用来搬运热量的。他通过压缩机做功,从冷源吸取来的热量Q1搬运到热源Q2处。如果楼主想仔细了解可以百度下逆卡诺循环,我就懒得去复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运作方式完全不一样。建议你去了解下逆卡诺循环。给你打个比方吧,电暖气他使用的电能是直接用来产热的,我 ...

“卡诺循环”热力学名词,理解不了。“搬运热量”,也很难理解。基础不行呀!这种搬运在室外温度很低的情况下效率就不行了?是不是压缩机把温度很低的介质压缩到很热也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空调省电呀,空调内部是超高级的集成电路,那种各种三极管、场效应管叠加,将很小的信号放大,什么甲类发热 ...

多高级的电子元件也消耗电功率的!“甲类发热都比电阻发热强”,这叫什么话?

楼主:
引用 网友I:
空调压缩机只是能量的搬运工,不是能量的生产者。

关键就是这个“搬运”过程的原理?“热泵”?有输送热量的意思吧?只有把冷和热分离才能搬运呀?压缩机一压缩介质升温了,送到室内再放热?这需要能量呀?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压缩机把低温低压气体压缩成高温高压气体排出产生热量”-------------这句话很重要!我能理解。接下来 ...

空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

压缩机把低温低压气体压缩成高温高压气体 这是一次形态转变 然后冷凝器把高温高压气体降温成高温高压液体 这事2次形态转换 这个过程大量放热 空调制热用的就是这部分 到膨胀阀或毛细管 液体变成气体 这个过程大量吸热 空调制冷用的是这部分 从蒸发箱出来就是低温低压气体 回到压缩机再压缩 如此循环

冷热空调里边有个换向阀 主要用途是交换冷凝器和蒸发箱 制冷 室外是冷凝器室内是蒸发箱 制热反之 所以 电只是改变冷媒形态 而制冷还是制热 主要是冷媒自己的事

网友K(2021-12-28):
压缩机循环系统是热量搬移,并非制热,是把外界的热量搬移到另一个空间

网友K:
典型没学习过高等物理

网友L:
如果不懂热力学,理解不了卡诺循环,那么记住“空调不是用电能转换成热能,只是把室外的热量搬运到室内”就可以了。

楼主(2022-12-25):
引用 网友A:
不仅高,而且还高得多,可能是几倍。

能量可以无中生有??

网友L:
引用 楼主:
能量可以无中生有??

如果上过大学,应该知道,温度是分子运动的表达,温度越高分子运动越快,而到了零度,分子运动停止。这个零度就是开尔文温度的零度,零下273.15摄氏度。

也就是说,只要高于零下273.15摄氏度的空气,就是“热”的。零下10度你觉得冻死了,但事实上人家的温度是263.15K,在物理上还是非常热的,还有很高的能量可以抽取出来,搬运到更高的温度上去。

有时间研究被时代淘汰的垃圾指针表,还不如多读点有用的书,增加你的实际知识量。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运作方式完全不一样。建议你去了解下逆卡诺循环。给你打个比方吧,电暖气他使用的电能是直接用来产热的,我 ...

没问你卡诺循环,问你为啥比电阻加热效率高?你这还不想科普了!科普了他也不知道为啥啊!

网友N:
空调制热不是“无中生有”,而是热量“集合”,集合后“异地投放”。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上过大学,应该知道,温度是分子运动的表达,温度越高分子运动越快,而到了零度,分子运动停止。这个 ...

指针表被淘汰了吗?你的判断为时过早。

网友O:
引用 网友G:
空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

压缩机把低温低压气体压缩成高温高压气体 这是一次形态转变 然后冷凝器把高温高 ...

正解,

网友O:
空调制热时,如果室外温度过低,室外机要加热(耗电)化霜,才能启动运行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G:
空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

压缩机把低温低压气体压缩成高温高压气体 这是一次形态转变 然后冷凝器把高温高 ...

一种是电阻放热,一种是压缩放热!就像是打气筒一样,打几次,气压高了,打气筒就烫手!会不会是因为加热电阻如果出问题,会加热很高,危险!也可能是成本问题!安装电阻加热,需要设备成本和安装、密封的成本。不用加热丝,制冷部分软件控制就能制热,成本不变,符合最低成本!还有加热丝加热,需要电机被动循环,而空调里面的液体循环起来本身就释放热量,直接去掉加热丝,也能加热!

网友P:
引用 网友F:
空调省电呀,空调内部是超高级的集成电路,那种各种三极管、场效应管叠加,将很小的信号放大,什么甲类发热 ...

这些集成电路将小信号放大都是有代价的,都是通过耗能实现的,甲类发热的本质还是电阻发热,除了少部分能量能有效应用外,大多都用来发热了,通过电阻将电能转换为热能。

网友P:
      电热丝的能效比只能达到1:1,即消耗1千瓦的电力,产生1千瓦的热能。空调可以达到1:3左右,即消耗1千瓦的电力,能够移动3千瓦左右的热量(注意是转移,不是产生)。
       空调制热时,气体氟利昂被压缩机加压,成为高温高压气体,进入室内机的换热器(此时为冷凝器),冷凝液化放热,成为液体,同时将室内空气加热,从而达到提高室内温度的目的。液体氟利昂经节流装置减压,进入室外机的换热器(此时为蒸发器),蒸发气化吸热,成为气体,同时吸取室外空气的热量(室外空气变得更冷)。这样使室内温度升高、室外温度变的更低(外机附近空气温度)。就相当于特殊搬运工,将室外空气中的一部分热量搬运到了室内,而不是用来直接加热。

网友Q:
电加热就是所有能量变成热能,热泵相当于出去砍材,回家烧,电能只是用于搬运热能,所以算热效率远大于1。但外界温度一旦低于零度,效率立即变差很多,所以北方热泵要电辅助用于外机除霜,这时只耗电醋制热,进而又出现双级耦合等热泵,当然,原理都是以前有人说过的卡诺循环。

网友R:
不懂热力学,只知道一个能量守恒就想走遍天下无敌手,还是好好学习一下吧,热泵要是没有效益,早就在大工程中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使用热泵产生热量,效率不如电阻加热。

“空调使用热泵产生热量”?还是“空调使用热泵搬运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空调的工作原理是这样

压缩机把低温低压气体压缩成高温高压气体 这是一次形态转变 然后冷凝器把高温高 ...

对您的叙述的理解(括号里的文字):压缩机把低温低压气体压缩成高温高压气体 (这个过程伴随着温度升高)这是一次形态转变 然后冷凝器把高温高压气体降温成高温高压液体 (放出汽化热)这是2次形态转换 ,这个过程大量放热 空调制热用的就是这部分(汽化热吗?) 到膨胀阀或毛细管 液体变成气体 这个过程大量吸热 (状态转变,就像100度的水变成100度的水蒸气要吸收大量的热而温度不变,“汽化热”)空调制冷用的是这部分 从蒸发箱出来就是低温低压气体 回到压缩机再压缩 如此循环。好像基本原理就是晶体结构的物质状态变化过程状态变了温度不变,热量从一种状态中转变到另一种状态中?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电加热就是所有能量变成热能,热泵相当于出去砍材,回家烧,电能只是用于搬运热能,所以算热效率远大于1。 ...

“电加热就是所有能量变成热能,热泵相当于出去砍材,回家烧,”------------这个比喻很形象!但如何结合热泵原理?

网友L:
北方冬天那么干燥,哪来的霜?做梦梦出来的吧?北方热泵不好用是温差太大,热泵制热温度不够。南方空气潮湿,温度接近零度,热机冷端温度都在零下,湿空气遇到零下的外机才会结霜。

网友S:
目的是来学习!确实涨见识了!

网友T:
百度一下“热泵”呗,讲的详细多了。

网友U:
热量并不是由空调产生的,空调只是起到了一个搬运工的作用

网友V:
压缩机制热,所损耗的电能不是用于发热的。电能是用于热量的搬运

网友W:
空调主要是从室外热交换的到的能量,外机夏天要比室外温度高,,冬天要比室外温度底。

楼主:
引用 网友W:
空调主要是从室外热交换的到的能量,外机夏天要比室外温度高,,冬天要比室外温度底。

外机冬天要比室外温度底。------------------就是因为把室外空气里的热量输送到室内了的原因吧?物质损失热量必然伴随着温度的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调的制热原理和电阻通电发热完全不一样,效率要比电阻通电产生热量高的多。

理论根据是不是工作介质的状态变化伴随着热量的转移?“汽化热”?液态变成气态需要吸收热量而温度不变,气态变成液态要放出热量温度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高,而且还高得多,可能是几倍。

能到几倍?1000瓦电阻发热量是一定的,空调制热能等效于电阻发热的几倍!?和温度有关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能到几倍?1000瓦电阻发热量是一定的,空调制热能等效于电阻发热的几倍!?和温度有关吧?

事实摆在那里,空调制冷效率可以超过350%,制热效率还要在此基础上加上100%,不是你空口白牙就能改变了的。

网友X:
空调的工作是把室外的热量搬到室内,在室外温度不是太低的情况下,搬运的效率可以高于直接用电阻发热。

网友Y:
热泵原理,相当于把一端得能量搬运到另一端。就好像你将一个火炉从一个房间挪到另一个房间,你做功并不大。

网友Y:
引用 楼主:
能到几倍?1000瓦电阻发热量是一定的,空调制热能等效于电阻发热的几倍!?和温度有关吧?

百度一下,能效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调的制热原理和电阻通电发热完全不一样,效率要比电阻通电产生热量高的多。

空调热泵制热原理,制热效率之所以比直接用电阻发热效率高的原因是把室外空气里的热量搬运到室内。室外被提取出热量的空气温度应该进一步降低(类似于給室外空气再降温)室外空气温度越低再降温就越困难。也就是室外温度越低对室内供暖的效率越低的原因吧?
这样认识空调制热原理对吗?

网友Z:
空调是实现温差能,与势能有类似,温差能小于等于电阻发热效率

网友Q:
引用 楼主:
空调热泵制热原理,制热效率之所以比直接用电阻发热效率高的原因是把室外空气里的热量搬运到室内。室外被 ...

结论对所以你可以这么思考,但有很多错误认识,建议看看逆卡诺循环,系统最大的效率是绝对温标下,低温热源比上高低温热源温度差,你会发现理想情况效率是非常高的,但实际上也就3倍左右,所以热泵跟发动机一样,看似还有进步空间,实际再提高挺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上过大学,应该知道,温度是分子运动的表达,温度越高分子运动越快,而到了零度,分子运动停止。这个 ...

“有很高的能量可以抽取出来”,取出能量就不消耗能量了吗?定量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U:
热量并不是由空调产生的,空调只是起到了一个搬运工的作用

搬运工搬运就不消耗能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X:
空调的工作是把室外的热量搬到室内,在室外温度不是太低的情况下,搬运的效率可以高于直接用电阻发热。

“在室外温度不是太低的情况下”-----------从低温环境取出热量也要消耗能量的。环境温度越低取出热量越困难,所以有外界环境低于零下7度空调制热效率并不高的说法?可能就不如电阻直接放热了吧?

网友AA:
空调制热从空气吸收热量,实际发热会大于输入功率2倍多,所以所有加热来说空调最省

网友L:
引用 楼主:
搬运工搬运就不消耗能量吗?

杠精杠上瘾了吗?空调不消耗能量吗?

楼主(2023-01-26):
引用 网友P:
电热丝的能效比只能达到1:1,即消耗1千瓦的电力,产生1千瓦的热能。空调可以达到1:3左右,即消耗1千 ...

空调的制冷和制热基本原理没有变化?制冷是向室外排出热空气,制热是向室内排出热空气,(靠一个换向开关完成)热量的交换是由压缩,蒸发介质完成的。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不懂热力学,理解不了卡诺循环,那么记住“空调不是用电能转换成热能,只是把室外的热量搬运到室内”就 ...

热力学似乎有个基本概念:汽化热,熔解热。物质在状态变化时温度不变。达到物质熔点(或沸点)是温度曲线是平坦的(吸热或放热而温度不变),具体的解释就是0度的水结成0度的冰是放出热量的(记得是80卡/克.度,100度的水变成100度的水蒸气是吸热的(好像是530多卡/克。度。)

网友L:
引用 网友AA:
空调制热从空气吸收热量,实际发热会大于输入功率2倍多,所以所有加热来说空调最省

没你说的那么差,现在空调COP普遍在3.5及以上,EER理论上等于COP+1,当然空调取暖效果并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说的理想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你说的那么差,现在空调COP普遍在3.5及以上,EER理论上等于COP+1,当然空调取暖效果并不好,那是另外一 ...

COP?是不是空调制热效率和电阻发热效率的比值?我一看见外文就脑袋疼!如果是3.5?恐怕没那么搞高吧?我似乎记得和室外温度有关?温度越低热效率就越低,好像说-7度以下就没什么优势了?

网友AB(2023-06-08):
这是因为空调使用的制热原理是热泵原理,它利用外界低温传热的能量来提供室内的热能,从而提高了热能的利用效率和制热速度。而使用电阻的发热量,则是通过直接消耗电流来发热,能量损失相对较大,所以制热效率会比较低。  另外,空调的制热效率还可以通过恒温系统进行调节和优化,根据室温的变化进行热量的调节和平衡,可以达到更高的节能效率。而电阻发热则很难进行实时的调节和优化,因为只能通过改变电阻的大小来控制热量的输出,不够灵活和高效。

网友AC:
因为他是搬运热量,比如空调输入1000W,制冷量可大几千瓦

网友AA:
因为从空气中吸收了热量,压缩机只是搬运工(损耗电量),能量还是守恒的。

网友AD:
楼主说的命题是伪的。不存在用氟利昂制热效率比电阻制热效率高这种说法。就居室加温而言,电阻加热水循环散热片系统,可以做到比单用氟利昂制热更高的效率。而且空调内的加热系统也有电阻加热,就是电辅热。你在不开电辅热的情况下单靠氟利昂制热,室外零下13度根本没什么效果。说是温度搬运的,我也不赞同,本来就0下十几度了,你如何搬运20几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楼主说的命题是伪的。不存在用氟利昂制热效率比电阻制热效率高这种说法。就居室加温而言,电阻加热水循环散 ...

“本来就0下十几度了,你如何搬运20几度”?我这样理解,本来零下十几度了,再把他的热量搬运走就会降到比零下十几度更低的温度被搬运走的这部分热量就会升高被搬运到的地方的温度(例如室内温度)。温度和热量不是一个意思。

网友Q:
引用 网友AD:
楼主说的命题是伪的。不存在用氟利昂制热效率比电阻制热效率高这种说法。就居室加温而言,电阻加热水循环散 ...

理论计算就知道效率高很多,但直觉又认为不可能,这跟史瓦西利用相对论公式,计算预测出了黑洞,可爱因斯坦却不相信是一样的。

网友AE:
空调都是一边制冷一边制热的,制热的能量部分来源于制冷消耗的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E:
空调都是一边制冷一边制热的,制热的能量部分来源于制冷消耗的热量

冰箱的外壳是放热的,

网友AD:
引用 楼主:
“本来就0下十几度了,你如何搬运20几度”?我这样理解,本来零下十几度了,再把他的热量搬运走就会降到 ...

一根管道,一头连接氟利昂气体矿  温度0下13度,室外温度0下13度。另一头连接外机压缩机,向室内机加压,使室内机气体液化。那么此时室内机温度上升,是从哪里搬运的温度?

网友AF:
热就是衡量微观分子无规则的机械运动的标尺。如把工质氟里昂从常温常压压缩一下,分子与分子靠得越近了,密度越大了,假设是绝热压缩,内能不变,体积变小了,这样在单位体积里具有的内能增加了。那么无规则运动就会越剧烈,温度就升上去了。温度升上去后,进入换热器,与室温有很大的温差,就会把热量传递给空气,这是在冬天时候制热时候需要的。压缩冷却的氟里昂进入蒸发室,这也是个换热器,体积变大,密度就会变小,那么温度就会降低,如果是在冬天,室外机就是蒸发器,温度比室外温度还低,就会吸收室外的热量。就像是把压缩的海棉浸到水里,放开,就能吸收水份。然后变成低压接近室外温度的氟里昂,进入压缩机,一压缩,温度升高,进入室内的换热器,就能把热量传递给室内的空气了。就像是海棉一压缩,把水压出来了。
如果是制冷,室内是蒸发器,室外是散热器。压缩机压缩后,在室外散热,进入室内膨胀,吸收热量。
制冷的效率很高,基本都是能效比4以上,就是KW.h的能量(一度电)能产生4KW.h以上的冷量。
制热就低一些,温度低于0度,能效比接近1了。因为室外机蒸发过程中温度太低,把空气中的水气结成了冰,阻碍了向室外吸热的进程,需要电加热除霜后才能用。
热泵有适应区间。产生低品味的能源。如果你要加热到一千度,这么的高品味的能源,热机是没办法做到的,只能用电加热了。
深冷的产生,如产生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就得用更低沸点的物质,如产生-270以下的温度,得要用氦气了。这东西太轻了,很稀少。
还有一点,气体压缩的时候,相变过程,体积缩小了差不多千倍,但温度没啥变化,意思是分子的平均运动能量没变,但体积变化很大,能量更集中,内能是不变的,这时,把很多的能量存储到了分子与分子之间的作用力上了,变成了分子的势能,分子的机械运动能量密度没变化,温度保持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D:
一根管道,一头连接氟利昂气体矿  温度0下13度,室外温度0下13度。另一头连接外机压缩机,向室内机加压, ...

温度不能搬运吧?热量可以。快速膨胀温度降低,热天湿度大的时候车胎快速放气可见到结冰现象

网友AG:
空调制热时,氟利昂被压缩机加压成为高温高压气体,进入室内机的热交换器,冷凝、液化、放热成为液体,同时加热室内空气。电阻热是通过增加物体的电阻来达到温度升高的效果。

网友AH:
热泵”效率高"是因為從"大氣的氣溫取熱";再加上電能產生機械能加壓冷媒的熱能. 因此氣溫越高,所需電能越少.就可以達到目標溫度了

网友Z:
%的那么多!依旧能量守恒,温差能而已

网友AI:
热量传导问题,

网友AJ(2023-08-02):
不出意外的话,楼主是从民科吧过来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Q:
结论对所以你可以这么思考,但有很多错误认识,建议看看逆卡诺循环,系统最大的效率是绝对温标下,低温热 ...

连开尔文温度都不知道的丈育。

网友AK:
引用 楼主:
“卡诺循环”热力学名词,理解不了。“搬运热量”,也很难理解。基础不行呀!这种搬运在室外温度很低的情 ...

温度太低的时候,室外机就容易结霜,阻碍空调从大气吸收热量,这时效果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