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采用串口pb11读取灰尘传感器gp2y1051au0f的值显示000 求帮助

楼主(2020-10-31):
stm32f103c8t6采用串口pb11读取灰尘传感器gp2y1051au0f的值,但是一直显示的是000,怎么回事呢,大佬们求教

楼主:
使用stm32f103串口三读取灰尘传感器的值,但是读取回来的数值一直是0,没有变化,没有数据的实时更新,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你的电路和程序呢?不是电路问题就是程序问题,信息不够是无法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和程序呢?不是电路问题就是程序问题,信息不够是无法分析的

我把程序贴上来,用的是stm32串口3pb11去接收数据

网友B:
你先给个模拟电压给ADC,然后看系统是否能正常工作,如果能,你在试下看传感器是否能正常工作,不要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