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6寸7针oled在msp430源程序

楼主(2020-11-01):
//   GND  电源地
//   VCC  接5V或3.3v电源
//   D0   P33(时钟)
//   D1   P34(数据)
//   RES  接P35
//   DC   接P32
//   CS   接P36
#include <io430.h>
#include "oled.h"

char e=34,s=27,i=16;

int a=0;
int j;
int ii;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2REN |= BIT1;
P2OUT |= BIT1;
P2IES |= BIT1;
P2IFG &=  ~BIT1;  //打开中断
P2IE |= BIT1;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TA0CCTL0 = CCIE;
  TA0CCR0 = 2500;

  OLED_ShowCHinese(0,0,0);
  OLED_ShowCHinese(18,0,1);
  OLED_ShowCHinese(36,0,2);
  OLED_ShowCHinese(54,0,3);
  OLED_ShowCHinese(72,0,4);
  OLED_ShowCHinese(90,0,5);
  OLED_ShowCHinese(108,0,6);
  OLED_ShowChar(30,4,16);
  OLED_ShowChar(40,4,e);
  OLED_ShowChar(50,4,38);//时间:
  OLED_ShowChar(60,4,s);
  OLED_ShowChar(70,4,i);

// TA0CTL|=TASSEL_1+MC_2+TACLR;//时钟源
//TA0CTL=TASSEL_1+TACLR+MC_1;
  TA0CTL=TASSEL_1+TACLR+MC_3;
  //TACLR  为定时器清除位
  //MC_3处于增减计数模式下
//TASSEL_1时钟源选择为辅助时钟
  __enable_interrupt();

  while(1)
  {
  if(a%2==1)
  {
    TA0CCR0 = 2500;  //增计数模式,ccr0计数到0时P1IF置位。
   //TA0CTL=TASSEL_1+TACLR+MC_3;
   TA0CCTL0 = CCIE;   //允许中断
  }
  if(a%2==0)
  {
  //  TA0CTL=MC_0;
   TA0CCTL0 = ~CCIE;    //禁止中断
  }
  }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0_ISR(void)
{
  ii++;
//if(ii==12)
if(ii==7)
{
  OLED_ShowChar(30,4,16);
  OLED_ShowChar(40,4,e);
  OLED_ShowChar(50,4,38);
  OLED_ShowChar(60,4,s);
  OLED_ShowChar(70,4,i);
  i++;

  if(i==26)
  {
    i=16;
    s++;
  }
  if(s==33)
  {
    s=27;
     e++;
  }
    if(e==37)
  {
    e=34;
  }

  ii=0;
}
}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2(void)  //按键按下
{
  int x;
  for(x=0;x<25000;x++);//延时消抖
  if((P2IN&0xff)!=0xff)
  {
    a++;
  }
  P2IFG &= ~BIT1;//标志位清零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int j;
  for(j=0;j<25000;j++);//延时消抖
  if((P1IN&0xff)!=0xff)
  {
   e=34;
   s=27;
   i=16;
  }
    P1IFG &= ~BIT1;//标志位清零
}*/

网友A(2021-07-22):
请问oled不显示数字怎么办

网友A:
请问oled无法显示汉字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