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09转换程序不能运行

楼主(2020-11-01):
程序不能运行,求指点。
源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1=P2^0;
sbit D2=P2^1;
sbit D3=P2^2;
sbit D4=P2^3;
  sbit ENA=P2^4;
  sbit ENB=P2^5;
sbit E1=P3^4;
sbit E2=P3^5;
sbit E3=P3^6;
sbit E4=P2^6;
sbit E5=P2^7;
sbit E6=P3^2;
sbit E7=P3^1;
sbit E8=P3^0;
sbit ALE=P1^4;
sbit A=P1^7;
sbit C=P1^5;
sbit ST=P1^2;
sbit OE=P1^0;
sbit CLK=P1^3;
sbit EOC=P1^1;
  uint a,b,c,d,e,f,g,h,t[8];//八个数字量存放

  uint *z,*x;//两个数字信号判断 ,将数组赋值给变量
delays(int p)
{ int l,m;
   for(l=p;l>0;l--)
    for(m=1100;m>0;m--);
  }
   void houzuo() //左后轮正转
{  D1=1;
    D2=0;
delays(200);
  delays(200);
  D1=1;
  D2=1;
}
void init1()
{
TMOD=0X01;     //定时器中断0
ALE=1;
CLK=0;      //脉冲信号初始值为0
TH0=(65536-2)/256;   //定时时间高八位初值
TL0=(65536-2)%256;   //定时时间低八位初值
EA=1;      //开CPU中断
ET0=1;      //开T/C0中断
TR0=1;
}

void houyou() //右后轮正转
{  D3=1;
    D4=0;
  delays(200);
delays(200);
  D3=1;
  D4=1;
}

  void houzuodao() //左后轮反转
{  D1=0;
    D2=1;
      delays(200);
delays(200);
  D1=0;
  D2=0;
}
  void houyoudao()    // 右后轮反转
{   D3=0;
     D4=1;
     delays(200);
   delays(200);
  D3=0;
  D4=0;
}
void qianjin()   //前进
{  D1=1;
    D2=0;
    D3=1;
    D4=0;
delays(200);
delays(200);
  D1=1;
    D2=1;
    D3=1;
    D4=1;
}
void houtui() //倒车·
{
   D1=0;
    D2=1;
D3=0;
D4=1;
    delays(200);
delays(200);
  D1=1;
    D2=1;
D3=1;
D4=1;
}

chejian()  //小车光强
{
    OE=0;
    A=0;
    B=0;
    C=0;
    ST=0;
    ST=1;
ST=0;
while(EOC==0);
    OE=1;
a=E1;
b=E2;
c=E3;
d=E4;
e=E5;
f=E6;
g=E7;
h=E8;
    OE=0;
t[0]=a;
t[1]=b;
t[2]=c;
t[3]=d;
t[4]=e;
t[5]=f;
t[6]=g;
  t[7]=h;
z=&t[0];
   A=1;
   B=0;
   C=0;
ST=0;
    ST=1;
ST=0;
  while(EOC==0) ;
     OE=1;
a=E1;
b=E2;
c=E3;
d=E4;
e=E5;
f=E6;
g=E7;
h=E8;
    OE=0;
    t[0]=a;
t[1]=b;
t[2]=c;
t[3]=d;
t[4]=e;
t[5]=f;
t[6]=g;
t[7]=h;
x=&t[0];
   }

/* A=0;
   B=1;
   C=0;
  ST=0;
    ST=1;
ST=0;
    while(!EOC);

     OE=1;
c=E3;
OE=0;
  d[2]=c;

     A=1;
   B=1;
   C=0;
   ST=1;
    ST=1;
ST=0;

    while(!EOC) ;

     OE=1;

  d=E4;
     OE=0;

  }*/
main()
{    ENA=1;
      ENB=1;
     init1();
   while(1)
{   if(z>x)
       houzuo();

    /*if(a>b>c>d||a>b>d>c&&a-d>15)
      while(a!=b||abs(a)-abs(b)>6)
    { houyou();
      chejian();
    }
  if(b>a>c>d||b>a>d>c&&b-c>15)
      while(a!=b||abs(b)-abs(a)>6)
    { void zuoyou();
      chejian();
    }
   if(c>d>b>a||c>d>a>b&&c-b>15)
      while(c!=E4||abs(a)-abs(b)>6)
    { houyoudao();
      chejian();
    }
          if(d>c>b>a||d>c>a>b&&d-a>15)
      while(c!=d||abs(a)-abs(b)>6)
    { void houyzuodao();
      chejian();
    }
    if(a==c||abs(a)-abs(c)<5||abs(c)-abs(a)<5)
      while( a!=b||abs(a)-abs(b)>2||abs(b)-abs(a)>2)
     {   houzuodao();
            chejian();
     }
    if(b==E4||abs(b)-abs(E4)<5||abs(E4)-abs(b)<5)
      while( a!=b||abs(a)-abs(b)>2||abs(b)-abs(a)>2)
     {   houyoudao();
            chejian();
     }
   if(a>=(1.4*c)||b>=(1.4*d))
     while(a>=1.1*c||b>=(1.1*d))
      {
        qianjin();
     chejian();
   }
    if(c>=(1.4*a)||d>=(1.4*b))
     while(c>=(1.1*a)||d>=(1.1*a))
      {
        qianjin();
     chejian();
   }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2)/256;   //定时时间高八位初值
   TL0=(65536-2)%256;
   CLK=~CL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