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的旋钮开关 按键程序怎么写?

楼主(2020-11-01):
请教一下大师们!   用旋钮开关 按键   控制  LED  单片机 程序 怎么写?

网友A:
有2种实现方案一种是用 单片机AD+可变电阻 程序如下:http://www.51hei.com/bbs/dpj-54652-1.html
另一种是用旋转编码器,由于51hei论坛不允许直接给答案,还是自己搜索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2种实现方案一种是用 单片机AD+可变电阻 程序如下:http://www.51hei.com/bbs/dpj-54652-1.html
另一种是 ...

感谢  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