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817配合s8050 控制继电器这样设计是否合适呢?

楼主(2020-11-01):
电路是仿照某开发板绘制的 光耦器件是pc817 或者EL817 感觉是没什么问题。但是有些担心自己匹配的电阻值是否正确三极管会不会误触发?
然后上下两个图中的区别就是基级和发射极之间有一个47k的电阻。有些有有些没有,不知道是为何这样。求各路大侠解答。

网友A:
这两个图都没有什么问题,下图增加R21更为合理,可旁路光耦可能的漏电流及Q2的CB漏电流引起的误导通。

网友B:
有些需要保护电阻 有些不需要 不会误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图都没有什么问题,下图增加R21更为合理,可旁路光耦可能的漏电流及Q2的CB漏电流引起的误导通。

多谢回复,我查了一下的确是做下拉电阻的作用。同时为了简化,我也搭建了类似的实验电路。但是发现不论我是否接通开关led都是亮的。而且就算我把光耦去掉也是亮的。测量led和led串联的电阻R2发现两端电压高达22.4V成完全导通状态。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我查了一下的确是做下拉电阻的作用。同时为了简化,我也搭建了类似的实验电路。但是发现不论我 ...

三极管接错脚或已击穿损坏。

网友C:
当移除晶体管的基极信号时,LED仍然点亮,这意味着晶体管可能已经击穿。

网友D:
第二张图比第一张图可靠

网友E:
下图比上图可靠,下图接下拉电阻47K,是的三极管的基极电平更稳定,不那么容易误触发,光耦去掉也亮,把看是否是三极管接错了

网友F:
确定没问题,接下拉电阻的稳定性会强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我查了一下的确是做下拉电阻的作用。同时为了简化,我也搭建了类似的实验电路。但是发现不论我 ...

不接下拉电阻是会误导通的 三极管基极需要的电流很小  只要有点干扰就会导通  当然不排除管子损坏情况

网友H:
把R21改成10K并且移到817的3脚与AGND之间看看

网友H:
另外,8050的EC极接反也有可能导致ECR电流过大使LED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接错脚或已击穿损坏。

多谢大佬。最终我发现的确如您所说,事实上是8050三极管混入8550的三极管。导致一直没有成功。一开始也没有查出来。最后为了验证是否损坏,在万用表里面测直流放大值时候发现了问题。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