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8*8点阵贪吃蛇程序

楼主(2020-11-01):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lib.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SER=P2^4;
sbit up=P2^2;          //上
sbit down=P2^1;          //下
sbit lt=P2^3;          //左
sbit rt=P2^0;          //右
u8 code Hc595_Coordx[]={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8 code Hc595_Coordy[]={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u8  foodx;
u8   foody;
u8   snake_x[20]={0};
u8   snake_y[20]={0};
u8 length;
u8 direction;
void initSnake();
void delay(u16 i);
void Hc595SendByte(u8 dat);
void move();
void Keypros();
void creatFood();
void snake_Grow(void);
void drawsnake();

void initSnake()
{
   snake_x[0]=0;
snake_y[0]=0;
length=1;
direction=2;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ove()
{

    u8 len = length- 1;
    for(len; len > 0; len--)
    {
        snake_x[len] = snake_x[len - 1];
        snake_y[len] = snake_y[len - 1]; //一直到蛇头
    }
    switch(direction)
    {
    case 1:
        snake_y[0]--;
        break;
    case 2:
        snake_y[0]++;       //再利用蛇头转变方向
        break;
    case 3:
        snake_x[0]--;
        break;
    case 4:
        snake_x[0]++;
        break;
    default:
        break;
    }
}

//贪吃蛇的上下左右行动控制
void Keypros()
{
if(up==0)
{
  delay(1000);  //消抖处理
  if(up==0)
  {
    if(direction==3|direction==4)
    direction=1;             //在地址1内写入数据num
  }
  while(!up);
}
if(down==0)
{
  delay(1000);  //消抖处理
  if(down==0)
  { if(direction==3|direction==4)
   direction=2;
  }
  while(!down);
}
if(lt==0)
{
  delay(100);  //消抖处理
  if(lt==0)
  {
      if(direction==1|direction==2)
   direction=3;
  }
  while(!lt);
}
if(rt==0)
{
  delay(1000);  //消抖处理
  if(rt==0)
  {
     if(direction==1|direction==2)
     direction=4;
  }
  while(!rt);
}
}
void creatFood()  //随机创造食物
{
    u8 i;
    foodx=rand()%8;
    foody=rand()%8;
    for(i=0; i<length; i++)
    {
        if((foodx==snake_x[i])&&(foody==snake_y[i])) //如果食物与蛇的身体重叠,要重新创建
                {
                    creatFood();
                }
    }
}
void snake_Grow(void)
{
    if(snake_x[0] == foodx && snake_y[0] == foody)
    {
        creatFood();
        snake_x[length] = snake_x[length - 1];
        snake_y[length] = snake_y[length - 1];
        length++;
    }
}

void drawsnake()   //点亮蛇和食物
{
     u8 i;
     for(i=0;i<length;i++)
{
    P1=Hc595_Coordy[snake_y[i]];
    P0=Hc595_Coordx[snake_x[i]];
        delay(20);
  P0=0xff;
     P1=Hc595_Coordy[foody];
     P0=Hc595_Coordx[foodx];
        delay(20);
     P0=0xff;
}
}
void JudgeDeath(void)
{
    u8 i;
    // 判断蛇撞墙死亡
    if((snake_x[0]>7)||(snake_y[0]>7))
    {
         Hc595SendByte(0x00);
        while(1);
    }
    // 判断蛇撞到自己身体死亡
    for(i=4; i<length; i++)
    {
        if((snake_x[0]==snake_x[i])&&(snake_y[0]==snake_y[i]))
        {
            P0=0xFF;
            while(1);
        }
    }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0XF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main()
{

Timer0Init();
initSnake();
while(1)
{
  drawsnake();
  JudgeDeath();
  snake_Grow();
  Keypros();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TH0=0XD8;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ms
TL0=0XF0;
i++;
if(i==50)
{
  i=0;
     move();

}
}

网友A:
有使用573等接口芯片吗?要是能介绍下原理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使用573等接口芯片吗?要是能介绍下原理图就好了

什么芯片都不用,直接P0和P1口控制点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