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PCF8574硬件IIC程序

楼主(2020-11-01):
本程序来自(杜洋工作室),使用了IIC1,亲测可用,分享给大家学习,杜洋的程序风格很好 值得学习

/*********************************************************************************************
模板制作:  杜洋工作室/洋桃电子
出品:
程序名:
硬件支持:        STM32F103C8   外部晶振8MHz RCC函数设置主频72MHz

修改日志:
1-

说明:
# 本模板加载了STM32F103内部的RCC时钟设置,并加入了利用滴答定时器的延时函数。
# 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增加或删减。

*********************************************************************************************/
#include "stm32f10x.h" //STM32头文件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TM1637.h"
#include "PCF8574.h"

u16 kmmp=0;
u8 f[5];
uc8 ShuZi[]="0123456789";
int main (void){//主程序
        RCC_Configuration(); //时钟设置
        I2C_Configuration();
        while(1){
                PCF1602Init();
                StrinWrite(2,0,"TORT Test");
                while(1)
                {
                                delay_ms(100);
                                f[0]=ShuZi[kmmp%10000/1000];
                                f[1]=ShuZi[kmmp%1000/100];
                                f[2]=ShuZi[kmmp%100/10];
                                f[3]=ShuZi[kmmp%10];
                                StrinWrite(4,1,f);
                                kmmp++;
                }

        }
}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处理函数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判断是否是TIM3中断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HYM++;
        }
}
*/
/*********************************************************************************************
* 杜洋工作室
* 洋桃电子
*********************************************************************************************/
/*

【变量定义】
u32     a; //定义32位无符号变量a
u16     a; //定义16位无符号变量a
u8     a; //定义8位无符号变量a
vu32     a; //定义易变的32位无符号变量a
vu16     a; //定义易变的 16位无符号变量a
vu8     a; //定义易变的 8位无符号变量a
uc32     a; //定义只读的32位无符号变量a
uc16     a; //定义只读 的16位无符号变量a
uc8     a; //定义只读 的8位无符号变量a

#define ONE  1   //宏定义

delay_us(1); //延时1微秒
delay_ms(1); //延时1毫秒
delay_s(1); //延时1秒
*/

#include "PCF8574.h"
#include "delay.h"

void I2C_GPIO_Init(void)
{ //I2C接口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启动I2C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CL | SDA; //选择端口号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选择IO接口工作方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IO接口速度(2/10/50MHz)
        GPIO_Init(I2C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I2C初始化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I2C_GPIO_Init(); //先设置GPIO接口的状态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设置为I2C模式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HostAddress; //主机地址(从机不得用此地址)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允许应答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7位地址模式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BusSpeed; //总线速度设置
        I2C_Init(I2C1,&I2C_InitStructure);
        I2C_Cmd(I2C1,ENABLE);//开启I2C
}

void PCFSendAByte(u8 addr,u8 dat)
{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 //发送开始信号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等待完成
        I2C_Send7bitAddress(I2C1,addr,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2,I2C_FLAG_AF));
        while(SUCCESS != 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EV6
//        I2C_SendData(I2C1,addr); //发送从器件内部寄存器地址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等待完成
        I2C_SendData(I2C1,dat); //发送要写入的内容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等待完成
        I2C_GenerateSTOP(I2C1,ENABLE); //发送结束信号
}

/***************以下为1602****************/
void WriteCom1602(u8 com)
{
        u8 tmp,mmp;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 //发送开始信号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等待完成
//        I2C_SendData(I2C1,WriteADDR); //发送从器件内部寄存器地址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等待完成
        I2C_Send7bitAddress(I2C1,WriteADDR,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2,I2C_FLAG_AF));
        while(SUCCESS != 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EV6

        tmp=com&0xf0;
        I2C_SendData(I2C1,CSReset|COMSet);       //EN=0 RS.RW=0 无数据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等待完成
        mmp=tmp|CSReset|COMSet;
        I2C_SendData(I2C1,mmp);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等待完成
        mmp|=CSSet;                    //EN=1 RS.RW=0 有数据(高四位)
        I2C_SendData(I2C1,mmp);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mmp&=(0xf0|COMSet);
        I2C_SendData(I2C1,mmp);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tmp=com<<4;
        I2C_SendData(I2C1,CSReset|COMSet);       //EN=0 RS.RW=0 无数据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等待完成
        mmp=tmp|CSReset|COMSet;
        I2C_SendData(I2C1,mmp);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等待完成
        mmp|=CSSet;                    //EN=1 RS.RW=0 有数据(高四位)
        I2C_SendData(I2C1,mmp);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mmp&=(0xf0|COMSet);
        I2C_SendData(I2C1,mmp);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I2C_GenerateSTOP(I2C1,ENABLE);//产生停止信号
}

void WriteDat1602(u8 dat)
{
        u8 tmp,mmp;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 //发送开始信号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等待完成
        //I2C_SendData(I2C1,WriteADDR); //发送从器件内部寄存器地址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等待完成
                I2C_Send7bitAddress(I2C1,WriteADDR,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2,I2C_FLAG_AF));
        while(SUCCESS != 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EV6

        tmp=dat&0xf0;
        I2C_SendData(I2C1,CSReset|DATSet);       //EN=0 RS.RW=0 无数据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等待完成
        mmp=tmp|CSReset|DATSet;
        I2C_SendData(I2C1,mmp);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等待完成
        mmp|=CSSet;                    //EN=1 RS.RW=0 有数据(高四位)
        I2C_SendData(I2C1,mmp);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mmp&=(0xf0|DATSet);
        I2C_SendData(I2C1,mmp);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tmp=dat<<4;
        I2C_SendData(I2C1,CSReset|DATSet);       //EN=0 RS.RW=0 无数据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等待完成
        mmp=tmp|CSReset|DATSet;
        I2C_SendData(I2C1,mmp);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等待完成
        mmp|=CSSet;                    //EN=1 RS.RW=0 有数据(高四位)
        I2C_SendData(I2C1,mmp);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mmp&=(0xf0|DATSet);
        I2C_SendData(I2C1,mmp);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I2C_GenerateSTOP(I2C1,ENABLE);//产生停止信号
}

void PCF1602Init()
{
        WriteCom1602(0x28);
        delay_ms(15);
        WriteCom1602(0x28);
        delay_ms(15);
        WriteCom1602(0x28);
        delay_ms(15);
        PCFSendAByte(WriteADDR,0x04);
        delay_ms(15);
        WriteCom1602(0x28);
        WriteCom1602(0x0c);
        WriteCom1602(0x01);
        delay_ms(5);
}

void SetXY(u8 x,u8 y)
{
        u8 addr;
        addr=0x80+0x40*y+x;
        WriteCom1602(addr);
}

void StrinWrite(u8 x,u8 y,u8 *string)
{
        SetXY(x,y);
        while(*string)
        {
                WriteDat1602(*string++);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1-04-28):
PCF8574文件呢

网友B:
Basic\delay 这个目录里面

网友C:
这个一直没使用过,听说是会出问题,你多测试测试再往成熟产品上用

网友D(2021-09-17):
赞一个,好文,写的很详细

网友E(2021-10-27):
ST我是用的是模拟I2C,硬件也调通了,但是一直没敢正式用。

网友F(2022-07-20):
引用 网友E:
ST我是用的是模拟I2C,硬件也调通了,但是一直没敢正式用。

可以发下您软件IIC的源程序嘛   谢谢您了

网友G(2022-12-08):
除了51单片机的IIC程序我调通了,32的无论模拟还是硬件自带的IIC我都没调通,断断续续整了10几天,无奈,放弃了

网友H(2024-01-24):
请教一下,从机地址是哪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