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平衡小车核心算法

楼主(2020-11-01):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debug.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communicate.h"
#include "bsp.h"
#include "ultrasonic.h"
#include "infrare.h"

unsigned char g_u8MainEventCount;
unsigned char g_u8SpeedControlCount;
unsigned char g_u8SpeedControlPeriod;
unsigned char g_u8DirectionControlPeriod;
unsigned char g_u8DirectionControlCount;

unsigned char g_cMotorDisable = 0;//值等于0时电机正常转动,否则停止转动

int g_iGravity_Offset = 0;

/******电机控制参数******/
float g_fSpeedControlOut;
float g_fSpeedControlOutOld;
float g_fSpeedControlOutNew;
float g_fAngleControlOut;
float g_fLeftMotorOut;
float g_fRightMotorOut;

/******速度控制参数******/

short  g_s16LeftMotorPulse;
short  g_s16RightMotorPulse;

int  g_s32LeftMotorPulseOld;
int  g_s32RightMotorPulseOld;
int  g_s32LeftMotorPulseSigma;
int  g_s32RightMotorPulseSigma;

float g_fCarSpeed;
float g_iCarSpeedSet;
float g_fCarSpeedOld;
float g_fCarPosition;

/*-----角度环和速度环PID控制参数-----*/
PID_t g_tCarAnglePID={17.0, 0, 23.0};        //*5 /10
PID_t g_tCarSpeedPID={15.25, 1.08, 0};        //i/10
/******蓝牙控制参数******/
float g_fBluetoothSpeed;
float g_fBluetoothDirection;
float g_fBluetoothDirectionOld;
float g_fBluetoothDirectionNew;
float g_fBluetoothDirectionOut;

float g_fCarAngle;                 //
float g_fGyroAngleSpeed;                //
float g_fGravityAngle;                        //

int g_iLeftTurnRoundCnt = 0;
int g_iRightTurnRoundCnt = 0;

static int AbnormalSpinFlag = 0;
/***************************************************************
** 函数名称: CarUpstandInit
** 功能描述: 全局变量初始化函数
***************************************************************/
void CarUpstandInit(void)
{
        //g_iAccelInputVoltage_X_Axis = g_iGyroInputVoltage_Y_Axis = 0;
        g_s16LeftMotorPulse = g_s16RightMotorPulse = 0;
        g_s32LeftMotorPulseOld = g_s32RightMotorPulseOld = 0;
        g_s32LeftMotorPulseSigma = g_s32RightMotorPulseSigma = 0;

        g_fCarSpeed = g_fCarSpeedOld = 0;
        g_fCarPosition = 0;
        g_fCarAngle    = 0;
        g_fGyroAngleSpeed = 0;
        g_fGravityAngle   = 0;

        g_fAngleControlOut = g_fSpeedControlOut = g_fBluetoothDirectionOut = 0;
        g_fLeftMotorOut    = g_fRightMotorOut   = 0;
        g_fBluetoothSpeed  = g_fBluetoothDirection = 0;
        g_fBluetoothDirectionNew = g_fBluetoothDirectionOld = 0;

  g_u8MainEventCount=0;
        g_u8SpeedControlCount=0;
         g_u8SpeedControlPeriod=0;
}

/***************************************************************
** 函数名称: AbnormalSpinDetect
** 功能描述: 电机转速异常检测
***************************************************************/

void AbnormalSpinDetect(short leftSpeed,short rightSpeed)
{
        static unsigned short count = 0;

        //速度设置为0时检测,否则不检测
        if(g_iCarSpeedSet==0)
        {
                if(((leftSpeed>30)&&(rightSpeed>30)&&(g_fCarAngle > -30) && (g_fCarAngle < 30))
                        ||((leftSpeed<-30)&&(rightSpeed<-30))&&(g_fCarAngle > -30) && (g_fCarAngle < 30))
                {// 左右电机转速大于30、方向相同、持续时间超过250ms,且车身角度不超过30度,则判断为悬空空转
                        count++;
                        if(count>50){
                                count = 0;
                                AbnormalSpinFlag = 1;
                        }
                }
                else{
                        count = 0;
                }
        }
        else{
                count = 0;
        }
}

/***************************************************************
** 函数名称: LandingDetect
** 功能描述: 小车着地检测
***************************************************************/
void LandingDetect(void)
{
        static float lastCarAngle = 0;
        static unsigned short count = 0,count1 = 0;

        if(AbnormalSpinFlag == 0)return;

        // 小车角度5°~-5°启动检测
        if((g_fCarAngle > -5) && (g_fCarAngle < 5))
        {
                count1++;
                if(count1 >= 50)
                {//每隔250ms判断一次小车角度变化量,变化量小于0.8°或大于-0.8°判断为小车静止
                        count1 = 0;
                        if(((g_fCarAngle - lastCarAngle) < 0.8) && ((g_fCarAngle - lastCarAngle) > -0.8))
                        {
                                count++;
                                if(count >= 4){
                                        count = 0;
                                        count1 = 0;
                                        g_fCarPosition = 0;
                                        AbnormalSpinFlag = 0;
                                }
                        }
                        else{
                                count = 0;
                        }
                        lastCarAngle = g_fCarAngle;
                }
        }
        else
        {
                count1 = 0;
                count = 0;
        }
}

/***************************************************************
** 函数名称: MotorManage
** 功能描述: 电机使能/失能控制
***************************************************************/
void MotorManage(void)
{

        AbnormalSpinDetect(g_s16LeftMotorPulse, g_s16RightMotorPulse);

        LandingDetect();

        if(AbnormalSpinFlag)
        {
                g_cMotorDisable |= (0x01<<1);
        }
        else
        {
                g_cMotorDisable &= ~(0x01<<1);
        }

        if(g_fCarAngle > 30 || g_fCarAngle < (-30))
        {
                g_cMotorDisable |= (0x01<<2);
        }
        else
        {
                g_cMotorDisable &= ~(0x01<<2);
        }

}

/***************************************************************
** 函数名称: SetMotorVoltageAndDirection
** 功能描述: 电机转速及方向控制函数
***************************************************************/
void SetMotorVoltageAndDirection(int i16LeftVoltage,int i16RightVoltage)
{
          if(i16LeftVoltage<0)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4 );
      i16LeftVoltage = (-i16LeftVoltage);
    }
    else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4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3 );
    }

    if(i16RightVoltage<0)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0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 );
      i16RightVoltage = (-i16RightVoltage);
    }
    else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0 );
    }

        if(i16RightVoltage > MOTOR_OUT_MAX)
        {
                i16RightVoltage = MOTOR_OUT_MAX;
        }
        if(i16LeftVoltage > MOTOR_OUT_MAX)
        {
           i16LeftVoltage = MOTOR_OUT_MAX;
        }

        if(g_cMotorDisable)
        {
                TIM_SetCompare1(TIM3,0);
                TIM_SetCompare2(TIM3,0);
        }
        else
        {
                TIM_SetCompare1(TIM3,i16RightVoltage);
                TIM_SetCompare2(TIM3,i16LeftVoltage);
        }
}

/***************************************************************
** 函数名称: MotorOutput
** 功能描述: 电机输出函数
             将直立控制、速度控制、方向控制的输出量进行叠加,并加
                         入死区常量,对输出饱和作出处理。
***************************************************************/
void MotorOutput(void)
{
        g_fLeftMotorOut  = g_fAngleControlOut - g_fSpeedControlOut - g_fBluetoothDirection ;
        g_fRightMotorOut = g_fAngleControlOut - g_fSpeedControlOut + g_fBluetoothDirection ;

        /*增加死区常数*/
        if((int)g_fLeftMotorOut>0)       g_fLeftMotorOut  += MOTOR_OUT_DEAD_VAL;
        else if((int)g_fLeftMotorOut<0)  g_fLeftMotorOut  -= MOTOR_OUT_DEAD_VAL;
        if((int)g_fRightMotorOut>0)      g_fRightMotorOut += MOTOR_OUT_DEAD_VAL;
        else if((int)g_fRightMotorOut<0) g_fRightMotorOut -= MOTOR_OUT_DEAD_VAL;

        /*输出饱和处理,防止超出PWM范围*/
        if((int)g_fLeftMotorOut  > MOTOR_OUT_MAX)        g_fLeftMotorOut  = MOTOR_OUT_MAX;
        if((int)g_fLeftMotorOut  < MOTOR_OUT_MIN)        g_fLeftMotorOut  = MOTOR_OUT_MIN;
        if((int)g_fRightMotorOut > MOTOR_OUT_MAX)        g_fRightMotorOut = MOTOR_OUT_MAX;
        if((int)g_fRightMotorOut < MOTOR_OUT_MIN)        g_fRightMotorOut = MOTOR_OUT_MIN;

    SetMotorVoltageAndDirection((int)g_fLeftMotorOut,(int)g_fRightMotorOut);
}

void GetMotorPulse(void)  //采集电机速度脉冲
{
  g_s16LeftMotorPulse = TIM_GetCounter(TIM2);
  g_s16RightMotorPulse= -TIM_GetCounter(TIM4);
  TIM2->CNT = 0;
  TIM4->CNT = 0;   //清零

  g_s32LeftMotorPulseSigma +=  g_s16LeftMotorPulse;
  g_s32RightMotorPulseSigma += g_s16RightMotorPulse;

        g_iLeftTurnRoundCnt -= g_s16LeftMotorPulse;
        g_iRightTurnRoundCnt -= g_s16RightMotorPulse;

}

void AngleCalculate(void)
{
        //-------加速度--------------------------
        //量程为±2g时,灵敏度:16384 LSB/g
    g_fGravityAngle = atan2(g_fAccel_y/16384.0,g_fAccel_z/16384.0) * 180.0 / 3.14;
          g_fGravityAngle = g_fGravityAngle - g_iGravity_Offset;

        //-------角速度-------------------------
        //范围为2000deg/s时,换算关系:16.4 LSB/(deg/s)
        g_fGyro_x  = g_fGyro_x / 16.4;  //计算角速度值
        g_fGyroAngleSpeed = g_fGyro_x;

        //-------互补滤波---------------
        g_fCarAngle = 0.98 * (g_fCarAngle + g_fGyroAngleSpeed * 0.005) + 0.02 *        g_fGravityAngle;
}
/***************************************************************
** 函数名称: AngleControl
** 功能描述: 角度环控制函数
***************************************************************/
void AngleControl(void)
{
        g_fAngleControlOut =  (CAR_ANGLE_SET-g_fCarAngle) * g_tCarAnglePID.P *5 + \
        (CAR_ANGLE_SPEED_SET-g_fGyroAngleSpeed) * (g_tCarAnglePID.D /10);
}

/***************************************************************
** 函数名称: SpeedControl
** 功能描述: 速度环控制函数
***************************************************************/

void SpeedControl(void)
{
          float fP,fI;
        float fDelta;

        g_fCarSpeed = (g_s32LeftMotorPulseSigma  + g_s32RightMotorPulseSigma ) * 0.5 ;
  g_s32LeftMotorPulseSigma = g_s32RightMotorPulseSigma = 0;          //全局变量 注意及时清零

        g_fCarSpeed = 0.7 * g_fCarSpeedOld + 0.3 * g_fCarSpeed ;//低通滤波,使速度更平滑
        g_fCarSpeedOld = g_fCarSpeed;

        fDelta = CAR_SPEED_SET;
        fDelta -= g_fCarSpeed;

        fP = fDelta * (g_tCarSpeedPID.P);
  fI = fDelta * (g_tCarSpeedPID.I/10.0);

        g_fCarPosition += fI;
        g_fCarPosition += g_fBluetoothSpeed;

//积分上限设限
        if((s16)g_fCarPosition > CAR_POSITION_MAX)    g_fCarPosition = CAR_POSITION_MAX;
        if((s16)g_fCarPosition < CAR_POSITION_MIN)    g_fCarPosition = CAR_POSITION_MIN;

        g_fSpeedControlOutOld = g_fSpeedControlOutNew;
  g_fSpeedControlOutNew = fP + g_fCarPosition;
}
/***************************************************************
** 函数名称: SpeedControlOutput
** 功能描述: 速度环控制输出函数-分多步逐次逼近最终输出,尽可能将对直立环的干扰降低。
***************************************************************/
void SpeedControlOutput(void)
{
  float fValue;
  fValue = g_fSpeedControlOutNew - g_fSpeedControlOutOld ;
  g_fSpeedControlOut = fValue * (g_u8SpeedControlPeriod + 1) / SPEED_CONTROL_PERIOD + g_fSpeedControlOutOld;
}

/***************************************************************
** 函数名称: Scale
** 功能描述: 量程归一化处理
***************************************************************/
float Scale(float input, float inputMin, float inputMax, float outputMin, float outputMax) {
  float output;
  if (inputMin < inputMax)
    output = (input - inputMin) / ((inputMax - inputMin) / (outputMax - outputMin));
  else
    output = (inputMin - input) / ((inputMin - inputMax) / (outputMax - outputMin));
  if (output > outputMax)
    output = outputMax;
  else if (output < outputMin)
    output = outputMin;
  return output;
}

/***************************************************************
** 函数名称: Steer
** 功能描述: 遥控速度及方向处理函数
***************************************************************/
void Steer(float direct, float speed)
{
        if(direct > 0)
                g_fBluetoothDirection = Scale(direct, 0, 10, 0, 400);
        else
                g_fBluetoothDirection = -Scale(direct, 0, -10, 0, 400);

        if(speed > 0)
                g_iCarSpeedSet = Scale(speed, 0, 10, 0, 70);
        else
                g_iCarSpeedSet = -Scale(speed, 0, -10, 0, 70);

}

void UltraControl(int mode)
{
        if(mode == 0)
        {
                if((Distance >= 0) && (Distance<= 12))
                {//距离小于12cm则后退
                        Steer(0, -4);
                }
                else if((Distance> 18) && (Distance<= 30))
                {//距离大于18cm且小于30则前进
                        Steer(0, 4);
                }
                else
                        Steer(0, 0);
        }
        else if(mode == 1)
        {
                if((Distance >= 0) && (Distance<= 20))
                {//右转750个脉冲计数,转弯角度约为90度
                        Steer(5, 0);
                        g_iLeftTurnRoundCnt = 750;
                        g_iRightTurnRoundCnt = -750;
                }
                if((g_iLeftTurnRoundCnt < 0)&&(g_iRightTurnRoundCnt > 0))
                {
                        Steer(0, 4);
                }
        }
}

/***************************************************************
** 函数名称: TailingControl
** 功能描述: 红外寻迹
***************************************************************/
void TailingControl(void)
{
#if INFRARE_DEBUG_EN > 0
        char buff[32];
#endif
        char result;
        float direct = 0;
        float speed = 0;

        result = InfraredDetect();

        if(result & infrared_channel_Lc)
                direct = -10;
        else if(result & infrared_channel_Lb)
                direct = -6;
        else if(result & infrared_channel_La)
                direct = -4;
        else if(result & infrared_channel_Rc)
                direct = 10;
        else if(result & infrared_channel_Rb)
                direct = 6;
        else if(result & infrared_channel_Ra)
                direct = 4;
        else
                direct = 0.0;

        speed = 3;

        Steer(direct, speed);

#if INFRARE_DEBUG_EN > 0
        sprintf(buff, "Steer:%d, Speed:%d\r\n",(int)direct,  (int)speed);
        DebugOutStr(buff);
#end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