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图上30R@100M电感是多大

楼主:
今天看原理图时候原理图上有个30R@100M电感,这是多大呀?它的两端分别连接着DC-DC芯片的输入端和输出端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网友A(2020-11-02):
这是个磁珠的参数,表示其特性为100MHz下阻抗为30欧,用来消除电源特定频率范围的噪声干扰,抑制电磁干扰。

网友B:
30R@100M电感标注不规范,让人去猜吧

网友C:
30R@100M,,意思是在100MHz的频率下阻抗为30 Ohm。这个一个电感的等效电阻。这个值只能算出在100Mhz下,这个电感所表现出的值,根据伏秒平衡得出,L=t*V/I,把半周期时间和电阻值代入,大概为0.3uH @100Mhz...这个电感值也是有条件的,不适于所有频率。。。

网友D:
阻抗30欧的高频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