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报错cannot open LISA7643.SDF

楼主(2020-11-02):
我是新用这个网站的,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下载的程序,在我的电脑上无法运行啊,请各位大佬指教一下

网友A:
看看程序和仿真是否相符,线路连接是否有问题,烧录的程序是否为编译的程序所生成的hex文件

网友B:
可能你下载的程序存放路径与仿真文件中记录的路径不一致。修改单片机属性的路径试试。

网友C:
hex文件是否正确生成,电路图有无问题

网友D:
这个是因为你电脑用户名是中文,导致出错!参考下这个!https://blog.csdn.net/qq_40563761/article/details/89787904

网友E:
你的用户名不能是中文,必须是英文才能读出

网友E:
文件名必须是中文!

网友F:
电脑上账户用户名是中文的原因,必须是英文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