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0响应按键中断却不响应红外遥控中断,单片机为STC8G系列?

楼主(2020-11-02):
网上有说:红外驱动不够,有些说时间延时的差异?

网友A:
驱动不够吧,接收到得信号要放大一下,建议买模块型的红外接收端,不要单独一个红外接收管

网友B:
原理图发上来,才能看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不够吧,接收到得信号要放大一下,建议买模块型的红外接收端,不要单独一个红外接收管

就是用模块的,而且我有接个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发上来,才能看出问题。

红外遥控输出角接一个上拉电阻再接INT0

网友C:
电路,代码这两样一定要有,单片机这种东西并不是能用文字去猜想的
电路和完整代码一上传,在这个论坛,常用的功能基本上就等于是已经解决了

网友D:
楼主,这个红外驱动的得看你的代码和硬件的

网友E:
接收到的信号应该不是单纯的电平信号,应该是有编码的。 你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