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秒表程序代码的问题

楼主(2020-11-02):
这是一个秒表程序代码,普中科技的实验板,想实现的功能是:按住key4按键不放秒表计时开始,松开key4按键秒表计时暂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实现不了。其余的key1加,key2减,key3清零都正常,只有key4不行,请各位师傅们帮忙看看,谢谢!

具体代码见2楼

网友A:
显示函数放在中断里,不然按键干扰显示。暂停不要关定时器,只停止计数即可。修改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3^1;
sbit key2=P3^0;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num[2];
uint a,t;
bit sign=0;

void delay(uint i)
{
  uint x,y;
  for(x=i;x>0;x--)
    for(y=123;y>0;y--);
}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0;
        num[1]=a/10;
        num[0]=a%10;
        P0=0x00;
        switch(i)
        {
                case(0):lsa=0;lsb=0;lsc=0;break;
                case(1):lsa=1;lsb=0;lsc=0;break;
        }
        P0=table[num[i]];
        i++;i%=2;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a++;
                 if(a==60)
                 {
                    a=0;
                 }
                 while(!key1);
          }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if(a==0)
                 {
                    a=60;

                 }
                 a--;
                 while(!key2);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a=0;
                 while(!key3);
          }
   }
   if(key4==0)
   {
      delay(5);
          if(key4==0)
          {
                            sign=~sign;
             while(!key4);

          }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if(sign)
        {
                t++;
                if(t==200)
                {
                        t=0;
                        a++;
                        if(a==60)
                                a=0;
                }
        }
        display();
}

楼主:
这是一个秒表程序代码,普中科技的实验板,想实现的功能是:按住key4按键不放秒表计时开始,松开key4按键秒表计时暂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实现不了。其余的key1加,key2减,key3清零都正常,只有key4不行,请各位师傅们帮忙看看,谢谢!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3^1;
sbit key2=P3^0;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num[2];
uint a,t;

void delay(uint i)
{
  uint x,y;
  for(x=i;x>0;x--)
    for(y=123;y>0;y--);
}

void display()
{
  uchar a;
  for(a=0;a<2;a++)
  {
     switch(a)
         {
            case(0):lsa=0;lsb=0;lsc=0;break;
                case(1):lsa=1;lsb=0;lsc=0;break;
         }
         P0=table[num[a]];
         delay(10);
         P0=0x00;
  }
}

void keyscan()
{
   num[1]=a/10;
   num[0]=a%10;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a++;
                 if(a==60)
                 {
                    a=0;
                 }
                 while(!key1);
          }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if(a==0)
                 {
                    a=60;

                 }
                 a--;
                 while(!key2);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a=0;
                 while(!key3);
          }
   }
   if(key4==0)
   {
      delay(5);
          if(key4==0)
          {
             while(!key4);
                 TR0=~TR0;
          }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while(1)
   {
      keyscan();
      display();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
        if(t==20)
        {
           t=0;
           a++;
           if(a==60)
           {
              a=0;
           }

        }
}

网友B:
在按键释放循环代码调用计数即可实现。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3^1;
sbit key2=P3^0;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num[2];
uint a,t;

void delay(uint i)
{
  uint x,y;
  for(x=i;x>0;x--)
    for(y=123;y>0;y--);
}

void display()
{
  uchar a;
  for(a=0;a<2;a++)
  {
     switch(a)
         {
            case(0):lsa=0;lsb=0;lsc=0;break;
                case(1):lsa=1;lsb=0;lsc=0;break;
         }
         P0=table[num[a]];
         delay(10);
         P0=0x00;
  }
}

void keyscan()
{
   num[1]=a/10;
   num[0]=a%10;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a++;
                 if(a==60)
                 {
                    a=0;
                 }
                 while(!key1);
          }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if(a==0)
                 {
                    a=60;

                 }
                 a--;
                 while(!key2);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a=0;
                 while(!key3);
          }
   }
   if(key4==0)
   {
      delay(5);
          if(key4==0)
          {
             while(!key4);
                 TR0=~TR0;
          }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while(1)
   {
      keyscan();
      display();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
        if(t==20)
        {
           t=0;
           a++;
           if(a==60)
           {
              a=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89448933

谢谢总工,可以了,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按键释放循环代码调用计数即可实现。

谢谢师傅,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函数放在中断里,不然按键干扰显示。暂停不要关定时器,只停止计数即可。修改如下:

OK了,感谢总工指点

网友C: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3^1;
sbit key2=P3^0;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num[2];
uint a,t;

void delay(uint i)
{
  uint x,y;
  for(x=i;x>0;x--)
    for(y=123;y>0;y--);
}

void display()
{
  uchar a;
  for(a=0;a<2;a++)
  {
     switch(a)
         {
            case(0):lsa=0;lsb=0;lsc=0;break;
                case(1):lsa=1;lsb=0;lsc=0;break;
         }
         P0=table[num[a]];
         delay(10);
         P0=0x00;
  }
}

void keyscan()
{
   num[1]=a/10;
   num[0]=a%10;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a++;
                 if(a==60)
                 {
                    a=0;
                 }
                 while(!key1);
          }
   }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if(a==0)
                 {
                    a=60;

                 }
                 a--;
                 while(!key2);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a=0;
                 while(!key3);
          }
   }
   if(key4==0)
   {
      delay(5);
          if(key4==0)
          {
             TR0 = 1;
             while(!key4)
             {
                    display();
             }
              TR0 = 0;
          }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while(1)
   {
      keyscan();
      display();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
        if(t==20)
        {
           t=0;
           a++;
           if(a==60)
           {
              a=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