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在已显示的静态初值上进行动态显示

楼主(2020-11-02):
设计一个数码管动态显示,显示202.0,每过0.1秒,显示内容加1
求如何开始显示202.0
#include <reg51.h>
#define seg_bit P2
#define seg_dat P3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ode num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code bittab[]={0xfe,0xfd,0xfb,0xf7};
unsigned char t;
void delayms(uint);
uint num=0;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P2=0Xfe;
P3=numtab[num%10];                  delayms(5);
P3=0;
P2=0Xfd;                P3=numtab[(num/10)%10]|0x80;                          delayms(5);
P3=0;                                                                              P2=0Xfb;
P3=numtab[(num/100)%10];                          delayms(5);
P3=0;                P2=0Xf7;                P3=numtab[(num/1000)%10];                          delayms(5);                                P3=0;                                                                   }                }
void jishu() interrupt 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                if(t==2)
{t=0;num++;}                                                                                }
void delayms(uint xms)                 //延时程序{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网友A:
把要显示的内容存放在内存缓冲区,更改缓冲区的数据实现实时显示更新的内容

网友B:
设num初值=2020即可。
#include <reg51.h>
#define seg_bit P2
#define seg_dat P3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num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bittab[]={0xfe,0xfd,0xfb,0xf7};
uchar data disbuf[4];
uchar t,i;
uint num=2020;

void delayms(uint xms)//延时程序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disbuf[0]=numtab[num%10];
                disbuf[1]=numtab[num/10%10]|0x80;
                disbuf[2]=numtab[num/100%10];
                disbuf[3]=numtab[num/1000%10];
                seg_dat=0x00;
                seg_bit=bittab[i];
                seg_dat=disbuf[i];
                i++;
                i%=4;
                delayms(1);
        }
}

void jishu()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
        if(t==2)
        {
                t=0;
                num++;
                if(num>9999)
                        num=2020;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num初值=2020即可。

谢谢,已经实现并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要显示的内容存放在内存缓冲区,更改缓冲区的数据实现实时显示更新的内容

谢谢,加深了对单片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