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 有什么办法让8位数码管接收12位的数据传输吗

楼主(2020-11-02):
(无正文)

网友A:
滚动显示12位

网友B:
数据位数一样没办法,用两个8位寄存器接收就行

网友C:
问得有点混乱,数码管接收数据换成数码管显示数据让人更容易理解一些;
至于怎么用8位显示12位数据,看你想要什么效果了,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如1楼所说滚动的方式,
第二种嘛,不滚动,直接分时显示。都可以在一定时间显示出所有的信息。
至于你想要同时显示12位信息,这个还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得有点混乱,数码管接收数据换成数码管显示数据让人更容易理解一些;
至于怎么用8位显示12位数据,看你 ...

明白了  谢谢您

网友B:
12位数据最大数4095没必要用到8位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