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会淘晶驰串口屏的小伙伴?帮忙检查一下程序

楼主:
我想实现通过串口屏亮LED,帮忙检查一下,谢谢了。

串口屏

串口屏

网友A(2020-11-03):
检查波特率啥的,先接个ttl测试

网友B:
上位机波特率跟芯片设置对上就行

网友C:
你串口屏发出来的那个指令是输出字符型数据,所以你单片机接收到的数据应是字符型“1”,十六进制数是“0x31”,一种是改串口屏输出,一种是改单片机a值判断,两种选一个就OK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串口屏发出来的那个指令是输出字符型数据,所以你单片机接收到的数据应是字符型“1”,十六进制数是“0x3 ...

字符1与0x31是什么关系?在单片机里怎么改?

网友E:
可显示字符“1”在ASCII码表里就是十六进制数的0x31.
你得选择采用字符型或十六进制数来通过串口传输......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字符1与0x31是什么关系?在单片机里怎么改?

字符'1' = 0x31。你的串口接收函数处理得不好,我以前开发项目就用过陶晶驰串口屏,它的结束符就是0xFF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字符'1' = 0x31。你的串口接收函数处理得不好,我以前开发项目就用过陶晶驰串口屏,它的结束符就是0xFF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显示字符“1”在ASCII码表里就是十六进制数的0x31.
你得选择采用字符型或十六进制数来通过串口传输.....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