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IAP15F2K61S2转C51单片机仿真器 附PCB文件

楼主(2020-11-02):
周末整理器材,找到了一块IAP15F2K61S2单片机和一块以前买的miniCH340E模块。
考虑到IAP型号单片机引脚跟c51引脚有所差异,现有的c51实验板都无法正常使用。为了一块IAP单片机单独搞一块实验板也太麻烦了,在STC官网溜达了一圈,感觉官网转换板也不实用(主要是芯片分装都是LQFP转DIP的,没有DIP转DIP的)。只能自制一个DIP转DIP的转接板了,同时配上miniCH340E模块,搞一个IAP15F2K61S2STC89C52仿真转换板(兼顾最小系统板功能)。先上个官方给的原理图。

官方原理图给的是LQFP封装的,DIP封装的可以直接参照一下相关文档中的DIP引脚,如下图:
有几点需要提醒一下:
1、IAP15F2K61S2(P0~P4口,RST,GND)STC89C52(P0~P4口,RST,GND)一一对应。VCC可接可不接(ch340e模块直接有5v供电,不跟c51的VCC接在一起,可以防止实验板短路时烧电脑的usb口)。如果不接VCC,就建议在单片机和ch340e模块的VCC中间加一个排针,方便IAP15F2K61S2作为最小系统板时的软件上电烧录。
2、相关针脚焊接一定要对应好,多看看引脚图在焊接,焊错了引脚,以后查程序问题就困难了。
3、IAP15F2K61S2仿真程序烧录可以参考STC官方仿真配置教程文档。

请无视丑陋的焊接,找几块塑料片遮丑吧(一定要测试完了在粘塑料片,引脚对应多检查几遍,实在不放心也可以用万用表量量)。

仿真功能正常(具体配置请认真看看STC官方仿真配置教程文档,非常详细。相关文件在官网都可以下载,附件也搬运一下。

注意PCB工程文件需要用protel99打开

网友A(2024-04-03):
大佬 这是把仿真部分和51做在一起了吗 就是说 IAP15单片机既是仿真器 又是 51单片机 然后在写程序的时候 按照51的写 然后IAP自己的内部负责仿真 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