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法云+STC89C52单片机+ESP-01在线远程控制多个设备 源程序等资料

楼主(2020-11-02):
一直想试试远程控制设备,τ 宝成品还是小贵,之前买的ESP8266-01(IO口太少,而且机智云、腾讯云等感觉又太麻烦)
这几天接触到巴法云,感觉挺简单的,试了官方的示例(用的是MCU的ESP8266-12E+Arduino)但感觉浪费IO口
然后继续百度搜资料,找到了巴法云-简书,发现了这个ESP8266-01+STC89C52的示例(官方代码备注详细,简单易懂)
后经摸索修改成了能同时控制二个设备的代码,能用控制台控制,也能用天猫精灵控制(APP控制还没有时间测试)

还需低成本远程控制多个设备的,可以添加NRF24L01当主机, 从机用NRF24L01+单片机实现

以下是巴法云的控制台,我添加了二个设备,跟代码里的一致

以下是附件内容,大家按顺序操作即可,工具和引脚接线统统有图有说明
  1. /*********************************************************************
  2. 题目:STC89C51/52+ESP8266-01/01S实现在线远程控制多个设备
  3. 代码:以下为利用巴法云2个订阅主题分别控制2个IO口的代码(方便新手理解及扩展)
  4. 注意:晶振一定是11.0592MHz。
  5. 关于UID:在巴法云注册登陆,即可看到自己UID,推送微信消息,需要手机绑定微信,bemfa.com在控制台进行绑定即可。
  6. 注意:新买的ESP8266-01默认是115200波特率,需要利用串口调试助手更改esp8266波特率为9600
  7.                         更改方法:USB转串口板连接到ESP8266,波特率115200,发送  AT+UART=9600,8,1,0,0   //末尾有回车换行
  8.                          USB转串口板接线方法:tx--rx ,rx--tx,gnd-gnd,3.3v--3.3v,EN--3.3v //esp8266--USB转串口板
  9. 官方文档见官网:www点cloud.bemfa点com/docs/#/?id=_51-tcp%e5%88%9b%e5%ae%a2%e4%ba%91
  10. 注册、登陆页面:cloud.bemfa点com/u_login.php

  11. STC89C51/52与ESP8266-01/01S的接线方式(注意-需要先将本程序烧录到单片机后断电,接上ESP8226-01/01S,然后上电):
  12. STC89C51/52           ESP8266-01
  13.     P30----------------TX
  14.     P31----------------RX

  15. 以下代码只有几处需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修改, 已注明"需要修改此部分", 其它地方不需要修改
  16. ********************************************************************/
  17. #include <reg52.h>
  18. #include <stdio.h>
  19. #include <string.h> //包含头文件
  2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2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22. //************ 需要修改以下部分 ************
  23. #define Ssid  "wifi名称"                                        //WIFI名称,,修改为自己路由器的WIFI名称,好像不支持中文
  24. #define PassWord  "wifi密码"        //WIFI密码,修改为自己路由器的
  25. #define Uid  "密钥"                //巴法云UID密钥,控制台获取

  26. #define TopicLed1  "LedA002" //巴法云控制台创建,名称自定义,app订阅主题要和这个推送主题一致(如需控制多个主题,只要填其中一个即可)
  27. #define TopicLed2  "LedB002" //巴法云控制台创建,名称自定义,app订阅主题要和这个推送主题一致(如需控制多个主题,只要填其中一个即可)
  28. sbit LED1 = P2^0; //灯1, 对应订阅主题LedA002
  29. sbit LED2 = P2^1; //灯2, 对应订阅主题LedB002
  30. //************ 需要修改以上部分 ************

/*****************相关变量**************/
uchar Receive;  //接收到的字节
uchar i,i2,count; //定时器所用变量
uint n;                                         //接收到字节的个数
uchar flag=0; //标志位,检查是否有数据通过串口发到MCU
uchar connected = 0;  //标志位,检查是否已连接服务器
uchar Recive_table[100]; //用于接收wifi模块反馈到MCU上的数据

/*******************************************************************
名称:延时函数
作用:毫秒级延时,微妙级延时函数,为数据收发完成作等待.......
********************************************************************/
void ms_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void us_delay(uchar t)
{
      while(t--);
}

/********************************************************************
名称:波特率发生器函数
作用:波特率发生器可以是T1定时器实现,也可以是MCU内部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
各自不同的载入值计算式,具体根据寄存器相关设置来参考计算,以实现
异步串行通讯。(经测试,两种设置方式均可用,可任选一种。)
********************************************************************/
void Uart_Init()//使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STC89C52、STC89C51、AT89C51或者STC12C560S2等均可)
{
        SCON=0x50;     //设置为串行口以方式1工作,8位异步通讯,允许接收中断。
        //一帧信息为10位,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低位在先),1位停止位。
        PCON=0x80;     //SMOD波特率选择位为1,SMOD=1.
        TMOD=0x21;    //设置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工作在模式2,8位自动装载
        TH1=0xFA ;//波特率9600 ,TH1=256-FOSC/16/12/波特率
        TL1=TH1;
        EA=1;                            //总中断打开
        ES=0;                             //关闭串口中断
        TR1=1;                     //启动定时器1

        TH0=0xD8;                  //定时10ms
        TL0=0xF0;
        ET0=1;
        TR0=1;
}

/********************************************************************
名称:串口发送函数
功能:MCU向其他与其连接的设备发送数据(此处是无线WIFI模块ESP8266)
********************************************************************/
void Send_Uart(uchar value)
{
      ES=0;         //关闭串口中断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SBUF=value;     //发送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ES=1;         //允许串口中断
}
/********************************************************************
名称:串口发送数据
作用: 通过串口发送指令到WIFI模块,以便可以实现无线接入和控制,带回车换行
********************************************************************/
void SerialSend(uchar *puf) // 数组指针*puf指向字符串数组
{

      while(*puf!='\0')    //遇到空格跳出循环
      {
           Send_Uart(*puf);  //向WIFI模块发送控制指令。
           us_delay(5);
           puf++;
      }
      us_delay(5);
      Send_Uart('\r');//回车
      us_delay(5);
      Send_Uart('\n');   //换行
}

/********************************************************************
名称:串口发送数据
作用: 通过串口发送指令到WIFI模块,不带回车换行
********************************************************************/
void SerialSend_byte(uchar *puf) // 数组指针*puf指向字符串数组
{

      while(*puf!='\0')    //遇到空格跳出循环
      {
           Send_Uart(*puf);  //向WIFI模块发送控制指令。
           us_delay(5);
           puf++;
      }
}

/********************************************************************
名称:心跳函数
作用:发送心跳。如果一分钟不发送心跳,服务器就会认为设备掉线,故建议30s发送一次心跳
在中断1中调用,和发送数据函数,留一个就行,发送数据也相当于心跳
********************************************************************/
void Ping(void)
{
  SerialSend("cmd=0&msg=ping"); //发送心跳
}

void connect_topic(uchar x){
        //发送订阅指令,原格式为:cmd=1&uid=***UID***&topic=***Topic***
        SerialSend_byte("cmd=1&uid=");
        SerialSend_byte(Uid);
        SerialSend_byte("&topic=");

        //************ 需要修改以下部分 ************
        if(x==1){
                SerialSend_byte(TopicLed1);
        } else if(x==2){
                SerialSend_byte(TopicLed2);
        }
        //************ 需要修改以上部分 ************

        us_delay(5);
        Send_Uart('\r');//回车
        us_delay(5);
        Send_Uart('\n');   //换行
}

void connect_bemfa(void){
        connected = 1;
        SerialSend("AT+CIPMODE=1"); //开启透明传输模式
        ms_delay(1000);
        SerialSend("AT+CIPSTART=\"TCP\",\"bemfa.com\",8344");  // 连接服务器和端口
        ms_delay(1000);
        SerialSend("AT+CIPSEND"); //进入透传模式,下面发的都会无条件传输
        ms_delay(1000);

        //************ 需要修改以下部分 ************
        connect_topic(1); //连接第1个订阅主题
        ms_delay(1000);
        connect_topic(2); //连接第2个订阅主题
        ms_delay(1000);
        //************ 需要修改以上部分 ************

        connected = 1; //表示连接成功,可以发送数据了
}

/********************************************************************
名称:主函数
作用:程序的执行入口
********************************************************************/
void main()
{
                memset(Recive_table,'\0',sizeof Recive_table);//重置数组
                Uart_Init();//使用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

                ms_delay(1000);
                SerialSend("AT+RST");     //重新启动wifi模块
                ms_delay(1000);
                SerialSend("AT");     //重新启动wifi模块
                ms_delay(1000);
                SerialSend("AT+CWMODE=3"); //设置路由器模式 1 station模式 2 AP路由器模式 3 station+AP混合模式
                ms_delay(1000);
                SerialSend("AT+CWJAP=\""Ssid"\",\""PassWord"\"");//设置模块SSID:WIFI, PWD:密码 及安全类型加密模式(WPA2-PSK)
                ms_delay(8000);
                connect_bemfa(); //连接巴法云服务器

                while(1)
                {
                                if(flag == 1){
                                        //************ 需要修改以下部分 ************
                                        //实际收到到指令:cmd=2&uid=4d9ec352e0376f2110a0c601a2857225&topic=light002&msg=on
                                        //字符串匹配,当检测到字符串msg=on时,执行开灯
                                        //如果有多个主题,可以加上主题名字以区分不同设备控制命令,如: if(strstr(Recive_table,"light002&msg=on"))
                                        if(strstr(Recive_table,"LedA002&msg=on")){ //当检测到字符串msg=on时,执行开灯
                                                        LED1=0; //引脚置高电平
                                        } else if(strstr(Recive_table,"LedA002&msg=off")){ //当检测到字符串msg=off时,执行关灯
                                                        LED1=1; //引脚置低电平
                                        } else if(strstr(Recive_table,"LedB002&msg=on")){
                                                        LED2=0;
                                        } else if(strstr(Recive_table,"LedB002&msg=off")){
                                                        LED2=1;
                                        }
                                        //************ 需要修改以上部分 ************

                                        else if(strstr(Recive_table,"ERROR")){ //如果掉线或网络故障,重新连接
                                                        connect_bemfa(); //连接巴法云服务器
                                        }
                                        memset(Recive_table,'\0',sizeof Recive_table);//重置数组
                                        flag=0;
                                }
                }
}

/********************************************************************************
名称:串行通讯中断
作用:发送或接收结束后进入该函数,对相应的标志位清零, 实现模块对数据正常的收发

*********************************************************************************/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Receive=SBUF;        //MCU接收wifi模块反馈回来的数据
                                 Recive_table[i]=Receive;
                                 i++;
                                 if((Receive =='\n')){
                                                i=0;
                                                flag = 1;
                                }
                }
                else TI=0;
}

//定时发送心跳,或发送传感器数据
//心跳建议30s发一次,一分钟不发数据,服务器会认为设备掉线
void timer0isr(void) interrupt 1
{
                TH0=0xD8;
                TL0=0xF0;
                i2++;
                if(i2==100)
                {
                                i2=0;
                                count++;
                                if(count>=40) //40秒,可自行修改
                                {
                                        if(connected == 1){
                                                                Ping();   //发送心跳
                                        }

                                        count=0;
                                }
                }
}

附件在2楼

楼主:
附件在二楼

网友A(2021-02-02):
想请问一下电路如何连接

网友B(2021-03-26):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C:
51黑有你更精彩记号

网友D(2021-10-04):
下载来玩一下,正好手里有配件。

网友E(2022-03-30):
最近在学着用巴法云,谢谢楼主!

网友F:
楼主知道如何用51发数据去巴法云平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