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时钟快了可以更改硬件调整吗?

楼主(2020-11-03):
单片机的时钟每小时快4分多钟,用的32.768晶振分频,电容22P的,可以更改硬件减慢时钟吗?没源码软件就不考虑了,尝试换用30.720晶振感觉没啥效果,求解决办法!

网友A:
晶振频率 还有温度的影响都很大,可以考虑用一个有源的晶振试试

网友B:
单片机的时钟快的太多要看看晶体是否用对了,程序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