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共用IO口的话最多可以接几只数码管?

楼主(2020-11-03):
谁知道共用IO口的话最多可以接几只数码管?两数码管象这样做倒计时没有问题。

忘说明了,我想说的是在不使用锁存器的情况下。

网友A:
要看你要用多少个锁存器,理论上,只是数码管可以接入无限个。但是考虑到数码管有片选信号控制端口,一个数码管需要一个控制脚,单片机开发板上基本是用了两个锁存,这也是只看到最多接8个数码管的原因。。。

网友B:
应该是4个把,单片机的一共就40个口嘛,4个输入输出口P0~P3,一个数码管有八个引脚,不加入其他外设的,应该可以接4个晶体管吧

网友C:
除了接段选端的,取决于剩下IO口的数量,2的n次方个,因为是动态扫描多了可能回看到数码管闪烁。

楼主:
试过,由于发光二极管的管压降及供电原因,不加锁存器的话最多只能两只数码管共用一套IO口。

网友D:
我做了一个电子钟  P0接段  17个IO口接17个数码管  时间6位 温度4位(有零下) 年月日6位 星期1位  扫描延时长点数码管亮度高就闪烁  延时短就暗点不闪   在室内背着阳光使用暗点没事还有3个IO口做按键 1个接18B20  3个接DS1302
89S51的IO口全用了

网友E:
纠结这个用处不大啊,X宝上的TM1638才一块一包邮,占用3个I/O口直接驱动10个8位数码管和一组3*8矩阵键盘,还带亮度调节,极大节省单片机资源

网友F:
理论上一个P口做段码,剩下3个P口做位码,共可以接24个数码管,要用电流放大芯片做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了一个电子钟  P0接段  17个IO口接17个数码管  时间6位 温度4位(有零下) 年月日6位 星期1位  扫描延 ...

佩服啦,我现在还不具备做你的这么复杂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要用多少个锁存器,理论上,只是数码管可以接入无限个。但是考虑到数码管有片选信号控制端口,一个数 ...

涨知识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纠结这个用处不大啊,X宝上的TM1638才一块一包邮,占用3个I/O口直接驱动10个8位数码管和一组3*8矩阵键盘, ...

我初学,手头只有两只STC89C52。

网友G:
看你的储存器的限制吧

网友H:
我觉得是2个 不过按常理说你储存器够用的话 可以4个甚至更多? 具体发一下你的硬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