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定义的代码理解

楼主(2020-11-03):
经常看大神的代码.发现有些就是看不明白
关于ADC转换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ch;

这种很明显.很容易懂..
但是有一种就不是很明白.

        P1ASF=0xC1;                //设置P1.0,P1,6,P1.7为ADC引脚,P1ASF为只写寄存器,读取无效

这种0XC1怎么就能代表3个引脚??

网友A:
0XC1 = 1100 0001
1表示有效,所以是三个引脚

网友B:
第一种是库函数方式,二种是寄存器操作方式,优点代码间洁就是要对寄存器比较了解多查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0XC1 = 1100 0001
1表示有效,所以是三个引脚

还是没明白.怎么代表P1.0 P1.6和P1.7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明白.怎么代表P1.0 P1.6和P1.7呢?

8个I/O口各占一个字节里的一位,比如只要P1.7有效其余口无效,有效为1,那么就只要将P1.7口对应的位置1就行,其余的置0,最终合成 1000 0000,按你的说法就是代表了一个引脚,而0XC1 = 1100 0001,有3位被置1(P1.7、P1.6、P1.0对应的位置为1),就代表了3个引脚了(实际上是代表了8个引脚,只是3个被置为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8个I/O口各占一个字节里的一位,比如只要P1.7有效其余口无效,有效为1,那么就只要将P1.7口对应的位置1就 ...

明白你意思了,那我之前看的是有问题,我之前看的是3个进制代表一个数字 000 代表P1.0 011代表P1.3.你的意识最左边的进制是 使能,后面的进制是代表通道..明白.谢谢

网友D:
数据手册,数据手册!
0xC1是16进制的,你要对着数据手册去选择,把对应的2进制转换成16进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E:
展开成二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