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IO口一般可以设置为三种状态

楼主(2020-11-03):
关于单片机的IO口一般可以设置为三种状态  高或者低或者高组态  一般的输入/输出高操作寄存器写入0XFF    输入/输出低操作寄存器写入0X00,那么疑问来了  要是输入输出高阻应该写入什么值呢?输入输出高或者低或者高阻,这样组合起来有2^3=8种情况  输入输出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A:
单片机的IO口电平只能置0或1,一般上电复位后默认高电平。可以设置弱上拉准双向、高阻、开漏和推挽模式。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网友B:
GPIO的高Z状态不是有效的逻辑状态。 我们不能与高状态或低状态混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IO口电平只能置0或1,一般上电复位后默认高电平。可以设置弱上拉准双向、高阻、开漏和推挽模式。两 ...

这个模式的设置  是直接操作寄存器就可以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O的高Z状态不是有效的逻辑状态。 我们不能与高状态或低状态混淆。

高和低本来就是两种完全相反的逻辑状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