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正版Altium Designer20铺铜后不会自动添加网络?

楼主:
用正版AD20铺铜后不会自动添加网络,之前一直在用AD10。每次铺铜都要按TAB键修改,效率很慢,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A(2020-11-05):
正版的也不会自动添加网络,你换个角度想想自动添加系统它知道你的网络是哪个网络,这个问题这么一想就知道不现实;你可以在P+G的时候直接设置一下网络,敷好了铜就不用回过头来再设置网络!
以上,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兄弟    你的敷铜方法错了不是这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