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数字电压表设计 含源代码、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

楼主(2020-11-03):
附件包括数字电压表的单片机源代码
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
都是自己在网上找的资料,请大家多多指教

//---库函数声明及相关定义---//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atabus P1 /*液晶数据总线*/
sbit RS=P3^3;      /*数据\指令 选择*/
sbit RW=P3^4;      /*读\写 选择*/
sbit EN=P3^2;      /*读\写使能*/
sbit cs1=P3^6;     /*片选1*/
sbit cs2=P3^7;     /*片选2*/

sbit clock=P0^4;//时钟线
sbit dout=P0^2;//数据输出端
sbit cs=P0^3;//片选(低电平有效)

sbit        DQ=P0^2;//ds18b20与单片机连接口
float f_temp;//浮点型温度值
unsigned int tvalue;//温度值
unsigned char tflag;
unsigned int temp=0;
unsigned char SegBuf[4]={0};

/********************************/
/* 定义中文字库    */
/********************************/
unchar code Hzk[]={
        0x40,0x20,0x10,0x0C,0xE3,0x22,0x22,0x22,0xFE,0x22,0x22,0x22,0x22,0x02,0x00,0x00, //年//0
        0x04,0x04,0x04,0x04,0x07,0x04,0x04,0x04,0xFF,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11,0x11,0x11,0x11,0x11,0xFF,0x00,0x00,0x00,0x00,//月//1
        0x00,0x40,0x20,0x10,0x0C,0x03,0x01,0x01,0x01,0x21,0x41,0x3F,0x00,0x00,0x00,0x00,
...

0x00,0x40,0x42,0x42,0x42,0x42,0x42,0xFE,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0,0x00,//天//8
0x00,0x80,0x40,0x20,0x10,0x08,0x06,0x01,0x02,0x04,0x08,0x10,0x30,0x60,0x20,0x00,
0x0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C0,0x00,//一//9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40,0x42,0x44,0x4C,0x40,0x40,0x7F,
      0x40,0x40,0x48,0x44,0xE6,0x40,0x00,0x00,
      0x00,0x40,0x44,0x44,0x44,0x44,0x44,0x44,
      0x44,0x44,0x44,0x44,0xFF,0x00,0x00,0x00,//当//15

0x08,0x08,0xE8,0x29,0x2A,0x2E,0xE8,0x08,
      0x08,0xCC,0x0A,0x0B,0xE8,0x0C,0x08,0x00,
      0x00,0x00,0xFF,0x09,0x49,0x89,0x7F,0x00,
      0x00,0x0F,0x40,0x80,0x7F,0x00,0x00,0x00,//前//16

0x00,0xF8,0x48,0x48,0x48,0x48,0xFF,0x48,//电//17
      0x48,0x48,0x48,0xFC,0x08,0x00,0x00,0x00,
      0x00,0x07,0x02,0x02,0x02,0x02,0x3F,0x42,
      0x42,0x42,0x42,0x47,0x40,0x70,0x00,0x00,

0x00,0x00,0xFE,0x02,0x82,0x82,0x82,0x82,
      0xFE,0x82,0x82,0x82,0xC3,0x82,0x00,0x00,
      0x40,0x30,0x0F,0x40,0x40,0x40,0x40,0x40,
      0x7F,0x40,0x42,0x44,0x4C,0x60,0x40,0x00,//压//18

0x00,0x00,0x00,0x00,0x7F,0x49,0x49,0x49,
      0x49,0x49,0x7F,0x00,0x00,0x80,0x00,0x00,
      0x01,0x81,0x41,0x21,0x1D,0x21,0x41,0x7F,
      0x89,0x89,0x8D,0x89,0x81,0xC1,0x41,0x00,//是//19

0x00,0x00,0x00,0x00,0x80,0xC0,0xC0,0x8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1,0x7B,0x7B,0x3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0

0x80,0x40,0x20,0xF8,0x27,0x20,0x20,0x20,//伏//21
      0x20,0xFF,0x20,0x24,0x28,0x38,0x20,0x00,
      0x00,0x00,0x00,0xFF,0x80,0x40,0x20,0x18,
      0x06,0x01,0x06,0x18,0x60,0xC0,0x40,0x00

                         };
/****************************************/
/* 定义ASCII字库8列*16行    */
/****************************************/
unchar code Ezk[]={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F0,0xF8,0x08,0x68,0xF8,0xF0,0x00,0x00,0x07,0x0F,0x0B,0x08,0x0F,0x07, //0
        0x00,0x20,0x20,0x30,0xF8,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0F,0x00,0x00,  //1
        0x00,0x30,0x38,0x08,0x88,0xF8,0x70,0x00,0x00,0x0C,0x0E,0x0B,0x09,0x08,0x08,0x00, //        2
        0x00,0x30,0x38,0x88,0x88,0xF8,0x70,0x00,0x00,0x06,0x0E,0x08,0x08,0x0F,0x07,0x00, //3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1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80,0x80,0xE0,0xE0,0x80,0x80,0x00,  // -+-//11
        0x00,0x00,0x00,0x03,0x03,0x00,0x00,0x00,

        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00,  // ---//1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13
        0x00,0x00,0x00,0x0C,0x0C,0x00,0x00,0x00
};

/*状态检查,LCD是否忙*/
void CheckState()
{
   unchar dat;       /*状态信息,判断是否忙*/
   RS=0;             /*数据\指令选择,D/I(RS)=“L” ,表示 DB7∽DB0 为显示指令数据*/
   RW=1;             /*R/W=“H” ,E=“H”数据被读到DB7∽DB0*/
   do{
      Databus=0x00;
      EN=1;          /*EN下降源*/
      _nop_();       /*一个时钟延时*/
      dat=Databus;
      EN=0;
      dat=0x80 & dat;/*仅当第7位为0时才可操作(判别busy信号)*/
      }while(!(dat==0x00));
}
/*写命令到LCD中*/
SendCommandToLCD(unchar com)
{
   CheckState();/*状态检查,LCD是否忙*/
   RS=0;        /*向LCD发送命令。RS=0写指令,RS=1写数据*/
   RW=0;        /*R/W=“L” ,E=“H→L”数据被写到 IR 或 DR */
   Databus=com; /*com :命令*/
   EN=1;        /*EN下降沿*/
   _nop_();
   _nop_();
   EN=0;
}
/*设置页 0xb8是页的首地址*/
void SetLine(unchar page)
{
        page=0xb8|page; /*1011 1xxx 0<=page<=7 设定页地址--X 0-7,8行为一页64/8=8,共8页*/
        SendCommandToLCD(page);
}
/*设定显示开始行,0xc0是行的首地址*/
void SetStartLine(unchar startline)
{
        startline=0xc0|startline;    /*1100 0000*/
        SendCommandToLCD(startline); /*设置从哪行开始:0--63,一般从0 行开始显示*/
}
/*设定列地址--Y 0-63 ,0x40是列的首地址*/
void SetColumn(unchar column)
{
        column=column &0x3f; /*column最大值为64,越出 0=<column<=63*/
        column= 0x40|column; /*01xx xxxx*/
        SendCommandToLCD(column);
}
/*开关显示,0x3f是开显示,0x3e是关显示*/
void SetOnOff(unchar onoff)
{
    onoff=0x3e|onoff; /*0011 111x,onoff只能为0或者1*/
    SendCommandToLCD(onoff);
}

/*写显示数据 */
void WriteByte(unchar dat)
{
   CheckState();/*状态检查,LCD是否忙*/
   RS=1;        /*RS=0写指令,RS=1写数据*/
   RW=0;        /*R/W=“L” ,E=“H→L”数据被写到 IR 或 DR */
   Databus=dat;    /*dat:显示数据*/
   EN=1;        /*EN下降沿*/
   _nop_();
   _nop_();
   EN=0;
}
/*选择屏幕screen: 0-全屏,1-左屏,2-右屏*/
void SelectScreen(unchar screen)
{
   switch(screen)
   {
     case 0: cs1=0;/*全屏*/
             _nop_(); _nop_(); _nop_();
             cs2=0;
             _nop_(); _nop_(); _nop_();
             break;
     case 1: cs1=0;/*左屏*/
             _nop_(); _nop_(); _nop_();
             cs2=1;
             _nop_(); _nop_(); _nop_();
             break;
     case 2: cs1=1;/*右屏*/
             _nop_(); _nop_(); _nop_();
             cs2=0;
             _nop_(); _nop_(); _nop_();
             break;
   }
}
/*清屏screen: 0-全屏,1-左屏,2-右*/
void ClearScreen(unchar screen)
{
        unchar i,j;
        SelectScreen(screen);
        for(i=0;i<8;i++)          /*控制页数0-7,共8页*/
        {
                SetLine(i);
                SetColumn(0);
                for(j=0;j<64;j++)    /*控制列数0-63,共64列*/
                {
                WriteByte(0x00); /*写点内容,列地址自动加1*/
                }
        }
}

/*初始化LCD*/
void InitLCD()
{
    CheckState();
    SelectScreen(0);
    SetOnOff(0);    /*关显示*/
    SelectScreen(0);
    SetOnOff(1);    /*开显示*/
    SelectScreen(0);
    ClearScreen(0); /*清屏*/
    SetStartLine(0);/*开始行:0*/
}
/*--------------------------显示全角汉字-----------------------*/
/*选屏参数,pagr选页参数,column选列参数,number选第几汉字输出*/
/*ss=1右屏2左屏,pagr=0,2,4,6第0~3行,column=0~3汉子出现的列,number选第几汉字输出*/
void Display(unchar ss,unchar page,unchar column,unchar number)
{
    unchar i;
    SelectScreen(ss);
    column=column&0x3f;
    SetLine(page);     /*写上半页*/
    SetColumn(column); /*控制列*/
    for(i=0;i<16;i++) /*控制16列的数据输出*/
    {
        WriteByte(Hzk[i+32*number]);/*i+32*number汉字的前16个数据输出*/
    }
    SetLine(page+1);   /*写下半页*/
    SetColumn(column); /*控制列*/
    for(i=0;i<16;i++) /*控制16列的数据输出*/
    {
        WriteByte(Hzk[i+32*number+16]);/*i+32*number+16汉字的后16个数据输出*/
    }
}
/*---------------------显示半角汉字和数字和字母----------------------*/
/*选屏参数,pagr选页参数,column选列参数,number选第几汉字输出*/
void Displayen(unchar ss,unchar page,unchar column,unchar number)
{
    unchar i;
    SelectScreen(ss);
    column=column&0x3f;
    SetLine(page);   /*写上半页*/
    SetColumn(column);
    for(i=0;i<8;i++)
    {
        WriteByte(Ezk[i+16*number]);
    }
    SetLine(page+1); /*写下半页*/
    SetColumn(column);
    for(i=0;i<8;i++)
    {
        WriteByte(Ezk[i+16*number+8]);
    }
}
//---显示缓冲填充函数---//*
void convert(unint n)
{
        n=n*100;
        n=n/51;
        SegBuf[2] =n%10;
        SegBuf[1] =n/10%10;
        SegBuf[0] =n/100%10;

}
//---549延时函数---//
void delay549(unint t)
{
        while(t--);
}
//---采集549数据函数---//
unchar read_549()//数据得采集
{
        unint i;
        unchar k=0x00;//定义一个变量k,将在dout上采集的到的数据装进K
        for(i=0;i<8;i++)
        {
                k<<=1;//左移一位
                k|=dout;
                clock=1;//高电平期间采集dout线上的数据
                _nop_();
                clock=0;
                delay549(10);
        }
        return k;//返回值
}

//---读取549AD数据函数---//
unchar shuchu_549()//数据得读取
{
        unchar date;
        cs=1;
        clock=1;
        cs=0;//片选低电平时数据有效
        _nop_();
        _nop_();
        date=read_549();//将read_549()函数中采集到的数据付给变量date
        cs=1;//片选拉高,表示数据读取完毕
        delay549(50);
        return date;//返回值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char ADCDat;
    InitLCD();      /*初始12864*/
    ClearScreen(0); /*清屏*/
    SetStartLine(0);/*显示开始行*/

    while(1)
    {
         ADCDat=shuchu_549();
        convert(ADCDat);        //转换显示码

        Display(2,0,0*16,15);//当
        Display(2,0,1*16,16);//前
        Display(2,0,2*16,17);//电
        Display(2,0,3*16,18);//压
        Display(1,0,0*16,19);//是
        Display(1,0,1*16,20);//:

        Displayen(2,2,0*8,SegBuf[0]);
        Displayen(2,2,1*8,13);
        Displayen(2,2,2*8,SegBuf[1]);

        Displayen(2,2,3*8,SegBuf[2]);

        Display(2,2,2*16,21);//伏

    }
}

附件不小心被删除了,大家自己画一下图吧,有画好的朋友,欢迎回帖点高级模式上传附件分享下.

网友A:
楼主的数字秒表,怎么液晶显示的电压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数字秒表,怎么液晶显示的电压值呢??

标题错了,是数字电压表设计

楼主:
标题错了 是数字电压表

网友B:
附件跟程序也不对啊,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C:
楼主附件发错了吧

网友D(2020-12-06):
附件怎么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