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应该如何实现一个毫秒级的延时函数?

楼主(2020-11-03):
大佬们,就是特别想知道你们是咋样弄出一个毫秒级的函数,通过while或者是for循环得到的,能否写的明白一点

网友A:
延时时间跟晶振有关,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要精确延时需用到定时器

网友B:
通常可以使用单片机库的delay子例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延时时间跟晶振有关,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for 循环实现:
void MainDelayMs(unsigned int ms)          //@11.0592MHz
{
        unsigned int  i,j;
        for(i=ms;i>0;i--)
    {
            for(j=500;j>0;j--){}
    }
}

网友C:
只要是循环,都是一样的
毫秒级随便就可以的了
如果是STC单片机,直接在下载器那复制就可以了,不同型号的单片机要有不同的选择想要微秒级的,就用汇编

网友D:
用STC官方的ISP下载器,可以根据你的单片机型号和晶振生成任意延时时间的函数程序

楼主:
哦,谢谢大佬们了

网友E:
循环嵌套就行,但不建议用。定时器加标志变量更好。

楼主:
那定时器不够用咋办??定时器就那么几个,有限的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定时器不够用咋办??定时器就那么几个,有限的很

在很多情况下,定时器虽然叫""定时"",但很少是用定时器来延时的,它的作用是定时器中断,这才是它的核心
也就是说每过一个时间要做一件事,而且这件事的等级是最高的(可以设定),不管单片机在做什么,都会先停下来,进入中断
或者是外部触发事件之类的,像是测量一个脉冲的长度,这个脉冲随时会来的那种,这就要用到定时器中断,严格叫捕捉,你学到了就会知道了
至于延时,函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