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们告知一下这个单片机程序怎么实现延时的?

楼主(2020-11-03):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math.H>

#define FOSC 12000000L
#define T1MS (65536-FOSC/12/1000*10)   //10ms timer calculation method in 12T mode
#define PI 3.1415926
#define On        0
#define Off        1

void Timer0_Init(void);
void LEDBlink(void);
unsigned int KeyScan(void);
#define LEDPORT P1
#define dx        (PI*2/100)
#define PWM_PERIOD        100
#define LEDNUM         8

sbit LED0 = P1^0;
sbit LED1 = P1^1;
sbit LED2 = P1^2;
sbit LED3 = P1^3;
sbit LED4 = P1^4;
sbit LED5 = P1^5;
sbit LED6 = P1^6;
sbit LED7 = P1^7;

sbit KEY1 = P2^0;
sbit KEY2 = P2^1;
unsigned char led_tab[8] =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int TimeTikTok = 0;
unsigned int TimeBase = 0;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 0;
        unsigned int keycount = 0;
        double x = 0.0;
        Timer0_Init();
        while(1)
        {
                        if (TimeBase) 只有为1的时候会继续
                        {
                                TimeBase = 0;
                                TimeTikTok ++;if(TimeTikTok > 60000) TimeTikTok = 0;     //当TimeBase=1时,1%10=0.1

                                if(! (TimeTikTok % 10)) //100ms     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0.1!=1成立?
                                {
                                                //LEDBlink();
                                }

                                if(! (TimeTikTok % 20)) //200ms
                                {
                                                if(KeyScan() == 1)
                                                        LED0 ^=1 ;
                                                if(KeyScan() == 2)
                                                        LED1 ^=1 ;
                                }

                        }
                }

}     //时间表现在哪里,过了多久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0x01;                    //set timer0 as mode1 (16-bit)
    TL0 = T1MS;                     //initial timer0 low byte
    TH0 = T1MS >> 8;                //initial timer0 high byte
    TR0 = 1;                        //timer0 start running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
        //LEDPORT |= (0X01<<LEDX);
//unsigned int LEDX,unsigned int delay
void LEDBlink(void)
{
        static int statue = 0;

        switch (statue)
        {
                case 0:         LEDPORT = 0xFE;                statue = 1;                break;
                case 1:          LEDPORT = 0XFD;                statue = 2;          break;
                case 2:         LEDPORT = 0XFB;                statue = 3;                break;
                case 3:          LEDPORT = 0XF7;                statue = 4;          break;
                case 4:         LEDPORT = 0XEF;                statue = 5;                break;
                case 5:          LEDPORT = 0XDF;                statue = 6;          break;
                case 6:         LEDPORT = 0XBF;                statue = 7;                break;
                case 7:          LEDPORT = 0X7F;                statue = 0;          break;
        }
}

unsigned int KeyScan(void)
{
                static int statue = 0;
                unsigned int keyVal = 0;
                switch (statue)
                {
                                case 0:   statue = 1;                break;
                          case 1:
                                {
                                                if(!KEY1)          等价于KEY1=0                                                        keyVal = 1;
                                                if(!KEY2)                                                                keyVal = 2;
                                                if((!KEY1) && (!KEY2))        keyVal = 3;
                                                statue = 2;          break;
                                }
                                case 2:         statue = 0;                break;
                }
                return keyVal;
}
/* Timer0 interrupt routine */
//unsigned int PWM_CHANGE_cnt = 0;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TL0 = T1MS;                     //reload timer0 low byte
    TH0 = T1MS >> 8;                //reload timer0 high byte
                TimeBase = 1;

}

网友A:
通过定时计数器中断实现的

网友B:
   if(! (TimeTikTok % 10)) //100ms     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0.1!=1成立?
//楼主这个%是取余
而且这个延时函数在你调用T0初始化函数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0x01;                    //set timer0 as mode1 (16-bit)
    TL0 = T1MS;                     //initial timer0 low byte
    TH0 = T1MS >> 8;                //initial timer0 high byte
    TR0 = 1;                        //timer0 start running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
已经开始了

网友B:
不过我看不懂你那个#define FOSC 12000000L是啥意思,你程序上应该是吧FOSC写成一个数值型的呀,你这个L是啥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过我看不懂你那个#define FOSC 12000000L是啥意思,你程序上应该是吧FOSC写成一个数值型的呀,你这个L是 ...

C语言知识,长整型的意思,通俗来说就是说前面这个说很大

网友D:
        while(1)
        {
                if (TimeBase) //中断周期10ms标志=1
                {
                        TimeBase = 0; //清0
                        TimeTikTok++;
                        if(TimeTikTok > 60000) //限制计数范围0~60000
                                TimeTikTok = 0;
                        if(!(TimeTikTok % 10)) //"%"为取余数符号  此句意思:如果TimeTikTok除以10的余数为0满足判断条件
                        //这样写容易理解
                        if(TimeTikTok%10==0)   //  花括号内语句间隔100ms执行一次
                        {
                                //LEDBlink();
                        }

                        if(!(TimeTikTok % 20)) //  花括号内语句间隔200ms执行一次
                        {
                                if(KeyScan() == 1)
                                        LED0 ^=1 ;
                                if(KeyScan() == 2)
                                        LED1 ^=1 ;
                        }
                }
        }

网友E:
每次计数到10的倍数时都满足  if(!(TimeTikTok % 10)) 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while(1)
        {
                if (TimeBase) //中断周期10ms标志=1

你好,请问这个怎么使得这个花括号的间隔时间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次计数到10的倍数时都满足  if(!(TimeTikTok % 10)) 条件。

你好,请问一下怎么能使得这个 计数到10的倍数的时间快一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这个怎么使得这个花括号的间隔时间变快

if(TimeTikTok%x==0) //   x=60000的整公约数都行,延时时间=x*10ms。
{

网友F:
没有看到延时的逻辑,只是满足定时器计数到一定数目时才进入key s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