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蜂鸣器电子音响设计 含源代码 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

楼主(2020-11-03):
附件包括电子音响的单片机源代码
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
都是自己在网上找的资料,请大家多多指教

/*************************************************************************
实验步骤:
1、把 P1.0用插针连至SIN插孔上,电子音响驱动区的短路片连到LB,选喇叭。
2、调试、运行程序。 将播放音乐。
*************************************************************************/
//---库函数声明及相关定义---//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timer0h, timer0l, time,zt=1;
sbit speaker = P1^0;
//单片机晶振采用11.0592MHz
// 频率-半周期数据表,高八位,本软件共保存了四个八度的28个频率数据
code unsigned char FREQH[] = {
                0xF2, 0xF3, 0xF5, 0xF5, 0xF6, 0xF7, 0xF8,//低音1234567
                0xF9, 0xF9, 0xFA, 0xFA, 0xFB, 0xFB, 0xFC, 0xFC,//1,2,3,4,5,6,7,i
                0xFC, 0xFD, 0xFD, 0xFD, 0xFD, 0xFE,//高音 234567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E, 0xFF};//超高音 1234567

// 频率-半周期数据表,低八位
code unsigned char FREQL[] = {
                0x42, 0xC1, 0x17, 0xB6, 0xD0, 0xD1, 0xB6,//低音1234567
                0x21, 0xE1, 0x8C, 0xD8, 0x68, 0xE9, 0x5B, 0x8F,//1,2,3,4,5,6,7,i
                0xEE, 0x44, 0x6B, 0xB4, 0xF4, 0x2D,//高音 234567
                0x47, 0x77, 0xA2, 0xB6, 0xDA, 0xFA, 0x16};//超高音 1234567
// 要想演奏不同的乐曲, 只需要修改这个数据表
code unsigned char music[ ][500] =
{
        //乡间小路数据表
        {3,1,2, 3,1,1, 3,1,1, 6,0,1, 6,0,1, 1,1,2, 6,0,1, 5,0,1, 6,0,4, 6,0,2, 6,0,1 ,6,0,1, 6,0,2, 6,0,1,
        1,1,1, 2,1,2, 2,1,1, 3,1,1, 2,1,4, 3,1,1, 3,1,1, 3,1,1, 2,1,1, 4,1,2, 4,1,2, 3,1,2, 2,1,1, 1,1,1,
        2,1,4, 7,0,1, 7,0,1, 7,0,1, 6,0,1, 5,0,1, 5,0,1, 6,0,1, 7,0,1, 7,0,1, 6,0,1, 5,0,1, 6,0,4, 6,1,2,
        3,1,1, 6,1,1, 7,1,1, 6,1,1, 5,1,1, 5,1,2, 5,1,1, 2,1,1, 5,1,1, 6,1,1, 5,1,1, 4,1,1, 4,1,2, 4,1,1,
        3,1,1, 2,1,2, 1,1,1, 2,1,1, 3,1,1, 2,1,1, 1,1,1, 2,1,1, 3,1,4, 6,1,2, 3,1,1, 6,1,1, 7,1,1, 6,1,1,
        5,1,1, 5,1,2, 2,1,1, 5,1,1, 6,1,1, 5,1,1, 4,1,1, 4,1,2, 4,1,1, 5,1,1, 6,1,1, 4,1,1, 3,1,1, 2,1,2,
        2,1,2, 5,1,4, 0,0,0},
        // 送别数据表
        {5,1,2, 3,1,3, 5,1,1, 1,2,3, 6,1,2, 1,2,2, 5,1,4,
        5,1,2, 1,1,1, 2,1,1, 3,1,2, 2,1,1, 1,1,1, 2,1,4,
        5,1,2, 3,1,1, 5,1,1, 1,2,2, 7,1,1, 6,1,2,
        1,2,2, 5,1,4, 5,1,2, 2,1,1, 3,1,1, 4,1,2, 7,0,1,
        1,1,4, 6,1,2, 1,2,2, 1,2,4, 7,1,2, 6,1,1, 7,1,1,
        1,2,4, 6,1,1, 7,1,1, 1,2,1, 6,1,1, 6,1,1, 5,1,1,
        3,1,1, 1,1,1, 2,1,8, 5,1,2, 3,1,1, 5,1,1, 1,2,2,
        7,1,1, 6,1,2, 1,2,2, 5,1,4, 5,1,2, 2,1,1, 3,1,1,
        4,1,2, 7,0,2, 1,1,4, 0,0,0},
        //世上只有妈妈好数据表
        {6, 2, 3, 5, 2, 1, 3, 2, 2, 5, 2, 2, 1, 3, 2, 6, 2, 1, 5, 2, 1,
        6, 2, 4, 3, 2, 2, 5, 2, 1, 6, 2, 1, 5, 2, 2, 3, 2, 2, 1, 2, 1,
        6, 1, 1, 5, 2, 1, 3, 2, 1, 2, 2, 4, 2, 2, 3, 3, 2, 1, 5, 2, 2,
        5, 2, 1, 6, 2, 1, 3, 2, 2, 2, 2, 2, 1, 2, 4, 5, 2, 3, 3, 2, 1,
        2, 2, 1, 1, 2, 1, 6, 1, 1, 1, 2, 1, 5, 1, 6, 0, 0, 0
        }
};

//---T0中断函数---//
void t0int() interrupt 1//T0中断程序,控制发音的音调
{
        TR0 = 0;//先关闭T0
        speaker = !speaker;//输出方波, 发音
        TH0 = timer0h;//下次的中断时间, 这个时间, 控制音调高低
        TL0 = timer0l;
        TR0 = 1;//启动T0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延时子函数,控制发音的时间长度
{
        unsigned char t1;
        unsigned long t2;
        for(t1 = 0; t1 < t; t1++)//嵌套循环, 共延时t个半拍
        for(t2 = 0; t2 < 8000; t2++);//延时期间, 可进入T0中断去发音
        TR0 = 0;//关闭T0, 停止发音
}
//---演奏音符函数---//
void song()//演奏一个音符
{
        TH0 = timer0h;//控制音调
        TL0 = timer0l;
        TR0 = 1;//启动T0, 由T0输出方波去发音
        delay(time);//控制时间长度
}
//---演奏歌曲函数---//
void Song(unsigned char j)  //j表示第n+1首曲
{
        unsigned char k, i;
        i = 0;
        time = 1;
        while(time)
        {
                k = music[j][i] + 7 * music[j][i + 1] - 1;
                //第i个是音符, 第i+1个是第几个八度
                timer0h = FREQH[k];//从数据表中读出频率数值
                timer0l = FREQL[k]; //实际上, 是定时的时间长度
                time = music[j][i + 2];//读出时间长度数值
                i += 3;
                song(); //发出一个音符
        }
}
//---主程序---//
void main()
{
        TMOD = 1;//置T0定时工作方式1
        ET0 = 1;//开T0中断
        EA = 1;//开CPU中断
        while(1)
        {
                Song(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