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C语言与按键操作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0-11-03):
用哪条语句可以实现按键按住不放 执行一个操作,松开执行另一个操作?用 if....else...或者if.....while()....这样的语句都实现不了,大佬们有何高见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if(key==1)填语句;else 填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key==1)填语句;else 填语句;

这个试过了,像这样子的  if(!key){....} else{.....}    直接这样不行。后面用while(!key) {.....} 是可以的,但是只能操作一次,第二次就没用了,也就是执行一次,每次都要断电在通电才可以。

网友B:
key的设别标志出问题了,一个按着不放的情况用while,脱手的时候要去掉while,或者在while内部再做判断。

网友C:
要加计数,丢定时器中断里面检测按键
if(按键按下){
  计数加;
  if(计数到了长按){
    执行长按语句
   }
}
else{
    if(计数到了长按){
      计数清0
   }
     if(计数到了短按){
      计数清0
      执行短按语句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y的设别标志出问题了,一个按着不放的情况用while,脱手的时候要去掉while,或者在while内部再做判断。

在while内部判断可以了,但是初始状态就开始检测了,这个不对的,就是上电后按键是松开状态,不要检测,等到按下不放时检测一种状态,松开后在检测松开后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加计数,丢定时器中断里面检测按键
if(按键按下){
  计数加;

谢谢指导!现在是在while内部判断可以了,但是初始状态就开始检测了,这个不对的,就是上电后按键是松开状态,不要检测,等到按下不放时检测一种状态,松开后在检测松开后的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现在是在while内部判断可以了,但是初始状态就开始检测了,这个不对的,就是上电后按键是松开 ...

加个标志位。

网友D:
给你一个示例程序,完全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核心是要学会使用标志位。
#include <reg51.H>

sbit key=P3^4;//按实际电路自行定义

unsigned int count;//消抖计数变量
bit key_sign;        //按键操作状态标志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按下
                {
                        if(++count>=1500 && key_sign==0)//约10ms消抖
                        {
                                key_sign=1;//记忆操作状态
                                P1=0xaa;        //任务1
                        }
                }
                else   //松手
                {
                        count=0;                //计数清0
                        if(key_sign==1) //判断是先按下后松手
                        {
                                key_sign=0; //状态标志复位
                                P1=0x55;        //任务2
                        }
                }
        }
}

楼主:
好的,我在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示例程序,完全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核心是要学会使用标志位。
#include

感谢总工指导,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总工指导,我试一下

现在可以了,的确是要加个标志位,感谢!

楼主:
现在可以了,加个标志位就正常了,感谢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了,加个标志位就正常了,感谢指点!

我自己的程序一开始也是有问题,后来加了标志位搞定的

网友E:
直接P11=P10也可以啊

网友F:
设置标志位,不要让程序老盯住按键处理。

网友F:
学习学习状态机,论坛有大佬写的详细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置标志位,不要让程序老盯住按键处理。

现在正常了,加了标志位一切OK,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学习状态机,论坛有大佬写的详细教程。

现在搞定了,谢谢

网友G:
按键时间加一个延时之类的防抖措施看看

网友H:
判断循环语句都可,也可以用中断

网友H:
判断循环语句都可以,也可以用中断

网友H:
判断循环选择语句都可以,也可以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键时间加一个延时之类的防抖措施看看

谢谢,已经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判断循环选择语句都可以,也可以用中断

谢谢,已经找到方法了,加个标志位就好了

网友I(2020-12-17):
# include "reg52.h"

sbit GK1=P3^0;
sbit GK2=P3^1;
sbit GK3=P3^2;
sbit GK4=P3^3;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value = 0xFF;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status = 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keyScan(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er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tmp  = 0;

        switch(keystatus)
        {
                case 0:
                        if((GK1 == 0) || (GK2 == 0) || (GK3 == 0) || (GK4 == 0))
                        {
                                keystatus = 1;
                        }
                        break;
                case 1:
                        if(GK1 == 0)
                        {
                                keytmp = 1;
                                keystatus = 2;
                        }
                        else if(GK2 == 0){
                                keytmp = 2;
                                keystatus = 2;
                        }
                        else if(GK3 == 0){
                                keytmp = 3;
                                keystatus = 2;
                        }
                        else if(GK4 == 0){
                                keytmp = 4;
                                keystatus = 2;
                        }
                        else
                        {
                                keystatus = 0;
                        }
                        break;
                case 2:
                        if((GK1 == 1) && (GK2 == 1) && (GK3 == 1) && (GK4 == 1))
                        {

                                if(counter < 40)
                                {
                                        counter = 0;
                                        keystatus = 0;
                                        keyvalue = keytmp;
                                }
                                else
                                {
                                        counter = 0;
                                        keystatus = 0;
                                        keyvalue = 4 + keytmp ;        // keyval 5-8
                                }
                        }
                        else
                        {
                                if(counter < 40)
                                {
                                        ++counter;
                                }
                        }
                        break;

        }
}
void taskProcessKey(void)
{
        unsigned char value = keyvalue;

        if(value != 255)
        {
                switch(keyvalue)
                {
                        case 1:P2=0x00; break;
                        case 5:P2=0xab; break;
                        default:break;
                }
        }
}

int main(void)
{
  while(1)
  {
     keyScan();
     delay(2000);
     taskProcessKey();
  }
}
这个是我控制单片机上长按和短按的一个程序,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