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CD4066的运用电路图啊,数据手册看了还是设计不出来啊,求大佬帮忙

楼主(2020-11-03):
(无正文)

网友A:
CD4066 四传输门双向模拟开关。4个开关各自独立控制。控制端高电平,模拟开关双向导通,否则截止。常用于多通道无触点切换。

网友B:
当控制引脚为高电平时,相关的开关闭合以将输入连接到输出。 这类似于控制继电器,CD4066的控制信号类似于施加到继电器线圈上以迫使继电器触点闭合的电压。

网友C:
相当于四个控制开关,控制端接高低电平,另外两端通断。

网友D:
这个是CD4066的数据手册,里面就有DEMO http://www.ti.com/cn/lit/gpn/cd406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