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函数同时占用求解决

楼主(2020-11-04):
小白求助:电子琴播放器,这两个程序同时占用了函数,如何使他们都能赋值,不冲突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m)//控制频率延时
  {
   unsigned i=3*m;
while(--i);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网友A:
其中一个函数改名不就可以了,加个下划线什么的,比如_delay()

网友B:
c++ 支持名字一样参数不一样的函数  C不能

网友C:
这只用第二个函数就行了啊,第一个是第二个函数的3倍延时,没必要两个函数。如果是分s,ms,us级别延时那还是设置不同函数好,因为相差1000倍。

网友D:
原来如此,楼主可以把第一个函数的名称改成void delay1  (unsigned char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