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延时实现LED灯闪烁的单片机程序问题

楼主(2020-11-04):
高手们 总说  不用延时函数 或少用延时函数,想了半天,能不能这样搞,掉去while循环,放在主程 序里跟着一遍一遍跑,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加外还有没有别的思路?void main()
                {

                        while(1)
                                {
                                          vv++;
                                          if(vv<20000)
                                                        {
                                                                P0=0xff;   //供阳极LED,P0口高电压全灭
                                                        }
                                        if(vv>20001)
                                                        {
                                                                P0=0x00;   //P0口低电压全亮

                                                                if(vv==40000)
                                                                        {
                                                                                vv=0;
                                                                        }

                                }

网友A:
去掉while(1)好像程序只跑一次吧。你可以开个看门狗,然后不喂狗,自动重启。

网友B:
你贴出来的程序和延时函数无关啊

网友C:
放定时器里呀

网友D:
放定时器中

网友E:
不用延时就用计数啊,程序跑一趟记一次数,判断是否到达设定值

网友F:
楼主的想法是正确的,已经实现了入门道路上的跨越。如下写法逻辑更严密。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vv;
        while(1)
        {
                if(vv<20000)
                        P0=0xff;    //供阳极LED,P0口高电压全灭
                else P0=0x00;   //P0口低电压全亮
                vv++;
                if(vv>=40000)
                        vv=0;
        }
}

楼主:
定时器  被别的任务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想法是正确的,已经实现了入门道路上的跨越。如下写法逻辑更严密。
{

谢啦!

网友G:
每个程序都要一个定时器用来跑系统的,把时间分成很多点,这个想要多长的时候都行

网友H:
看高级一些的书,里面有,主循环加标志变量,利用变量延时。利用定时器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高级一些的书,里面有,主循环加标志变量,利用变量延时。利用定时器延时。

有啊,没看过,自己瞎琢磨。

网友I:
这个vv变量的累加和归零,放到定时器中执行,这样控制精度更高,可移植性更大。 不会随主程序的单次循环周期变化而发生闪烁频率的变化。  不过说回来, 如果只是一个端口的的变化,放到定时器中,不会对定时器中断有太大的影响。  如果是液晶屏幕刷新控制,可以通过这样方法,在定时器中刷新标志位。在主程序中判断标志位来控制是否要运行的函数。

网友J:
不懂你在干什么,延时函数本来就是通过变量循环自增自减来占用cpu实现的,不用延时就用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vv变量的累加和归零,放到定时器中执行,这样控制精度更高,可移植性更大。 不会随主程序的单次循环周 ...

学习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个vv变量的累加和归零,放到定时器中执行,这样控制精度更高,可移植性更大。 不会随主程序的单次循环周 ...

问下  在中断设置标志  主程序运行  这样精度能保证?

网友L:
这个代码写的可读性不强,延时单独写一个函数。另外不用循环就得用定时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K:
问下  在中断设置标志  主程序运行  这样精度能保证?

呵呵。 这个要自己理解咯。  单次误差和累积误差的区别。

网友M(2020-12-17):
如果不用延时函数的话那就只能用定时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