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44霍尔式连接,我的实物怎么没显示 麻烦帮我看看哪里接错了

楼主(2020-11-04):
我的实物怎么没显示
麻烦帮我看看哪里接错了
拜托了

网友A:
你这如果软件没问题可以看看是不是硬件接口跟程序的不对,也可以检查下最小系统的有没有错,我没看到你的晶振,不知道硬件有没有搭最小系统。

网友B:
实物LCD1602的VEE引脚,接上一个可变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如果软件没问题可以看看是不是硬件接口跟程序的不对,也可以检查下最小系统的有没有错,我没看到你的晶 ...

最小系统是没有问题的,文件都已经烧录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物LCD1602的VEE引脚,接上一个可变电阻。。

不是接在V0上面吗?还有一接电源显示后面的那两个黑色的地方就一直发烫

网友C(2020-12-12):
你好,请问可以交流一下吗,最近也在做相关的测转速的小玩意儿,奈何是小白很多都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