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GRBL的参数设置在哪?

楼主(2020-11-04):
我用arduino UNO R3下载GRBL固件外加CNC SHIELD板子搭建了一个小CNC系统,步进电机用的是35的,电机驱动是A4988,硬件一切都没有问题,打开GRBL CONTROLLER也能用,上下箭头都可以控制相应的步进电机转动,但是有几个问题:1是看了无数帖子,怎么也找不到GRBL的设置在哪!打开设置里面是空的。2是第四轴不知道怎么打开,哪位大神指教一二,不胜感激!

GRBL 1.1h目录下所有的文件,有人说里面应该有个文档,但是我没看到

GRBL 1.1h目录下所有的文件,有人说里面应该有个文档,但是我没看到

GRBL文件夹里面的文件

GRBL文件夹里面的文件

网友A:
config.c里看没看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ig.c里看没看是什么。

用arduino打开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arduino打开吗?

记事本

楼主:
我打开过这个文件,但我其实不是想看这个,我是打开GRBL CONTROLLER之后在setting里看不到网上常说这些设置数据:
参数        说明
$0=10        (steppulse, usec) 步进脉冲时间,建议10us
$1=25        (step idle delay, msec) 步进电机除能延迟时间
$2=0        (stepport invert mask:00000000) 步进电机驱动端口有效位掩码
$3=6        (dirport invert mask:00000110) 步进电机驱动方向位掩码
$4=0        (stepenable invert, bool) 步进电机使能取反有效位设置
$5=0        (limit pins invert, bool) 限位IO口取反有效位设置
$6=0        (probe pin invert, bool) 探针IO口取反有效位设置
$10=3        (status report mask:00000011) 状态报告掩码
$11=0.020        (junction deviation, mm) 节点偏差
$12=0.002        (arc tolerance, mm) 圆弧公差
$13=0        (report inches, bool) 位置坐标的单位设置
$20=0        (soft limits, bool) 软限位开关
$21=0        (hard limits, bool) 硬限位开关
$22=0        (homing cycle, bool) 归位使能位
$23=1        (homing dir invert mask:00000001) 归位方向位掩码
$24=50.000        (homing feed, mm/min) 归位进给速率
$25=635.000        (homing seek, mm/min) 归位快速速率
$26=250        (homing debounce, msec) 归位边界反弹时间
$27=1.000        (homing pull-off, mm) 归位点坐标离限位器触发点的距离
$100=314.961        (x, step/mm) x轴速度转化参数 步/毫米
$101=314.961        (y, step/mm) y轴速度转化参数 步/毫米
$102=314.961        (z, step/mm) z轴速度转化参数 步/毫米
$110=635.000        (x max rate, mm/min) x轴最大速率 毫米/分钟
$111=635.000        (y max rate, mm/min) y轴最大速率 毫米/分钟
$112=635.000        (z max rate, mm/min) z轴最大速率 毫米/分钟
$120=50.000        (x accel, mm/sec2) x轴加速度 毫米/(s2)
$121=50.000        (y accel, mm/sec2) y轴加速度 毫米/(s2)
$122=50.000        (z accel, mm/sec2) z轴加速度 毫米/(s2)
$130=225.000        (x max travel, mm) x轴最大行程
$131=125.000        (y max travel, mm) y轴最大行程
$132=170.000        (z max travel, mm) z轴最大行程

楼主:
是这样的老兄,我整的这套东西输入NC文件也是能开机运转的,但是我就是想调试一下参数,深入学习一下GRBL,感谢哥哥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老兄,我整的这套东西输入NC文件也是能开机运转的,但是我就是想调试一下参数,深入学习一下GRBL ...

打开那些文件都是没问题的,但是我在雕刻软件里的设置里看不到那些参数,更不能更改设置了,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通过这几天的搜集资料发现,我的问题已经悄然解决了,首先找到了GRBL的设置方法,大概是我下载的固件版本的问题,又下载了一个写字机的版本,大概是1.1版本的就可以设置了;再来说打开第四轴,找了无数资料说用两个插线帽短路12、13脚,试了很多次不成,后来发现有的人说目前位置GRBL根本不支持单独操控第四轴~现在也不知道哪个为真,不过很多事需要亲自去尝试才能得到真相!
另外,原先舵机一直没动作,看了资料说舵机信号线接到Z+,又有说接Z-,经过几次测试,接Z-舵机是可以正常运转的(我最后一次搞定舵机是关闭电源拔掉arduino的USB数据线弄的,不知道跟这个是否有关系,因为之前同样的接线方法舵机是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