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speaker 显示missing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11-04):
没有封装

网友B:
不用担心,这仅意味着扬声器没有用于PCB设计的封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担心,这仅意味着扬声器没有用于PCB设计的封装。

嗯嗯,这儿知道了,请问复位电路有不有问题啊,为什么按下无法实现复位呢

网友D:
阻容取值不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嗯嗯,这儿知道了,请问复位电路有不有问题啊,为什么按下无法实现复位呢

假象,也就是说仿真的跟真正的结果不同

网友F:
请问有启动扬声器的源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