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一个单片机控制的显示屏 求助一些问题

楼主(2020-11-04):
想弄一个显示屏 能够实现显示时间日期  还能够显示 箭头方向的设计 想问一下 用89c51单片机能接什么显示器可以实现 还有想弄个输入 能输入目的地的汉字 怎么实现 需要什么器件

网友A:
可以连接LCD12864,怎么实现的话,你可以看网上的资料,有一大堆的

网友B:
用LCD12864吧,输入汉字的话,12864应该有个关于汉字的库文件,箭头的方向可以用自定义字符来实现

网友C:
推荐一个,我用过挺好的 某个猫:touglesy旗舰店 搜索oled

网友B:
主要的元器件应该有三个吧,一个单片机,一个lcd12864,千万不要用lcd1602那个东西显示汉字有点悬,笔画多了就很难显示,还有一个应该是时钟模块

网友D:
常用12864液晶屏,高级点彩屏,显示时间需要时间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LCD12864吧,输入汉字的话,12864应该有个关于汉字的库文件,箭头的方向可以用自定义字符来实现

好的 谢谢大佬

网友E:
实时时间的话DS1302,显示的话LCD12864  LCD128128,目的地汉字的话用带字库的LCD或者取模软件

网友E:
打了一堆字回复你,最后全删了。突然发现你这就是一个万年历 + 显示特定汉字。网上找一下万年历的例程在找个lcd例程,就解决了

网友F:
最简单的就是12864了或者tf的彩屏,还能触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