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学习的代码和仿真图 分享出来

楼主(2020-11-04):
题目如下.

课程设计题二十六:酒精浓度测试仪
要求:
1.      液晶LCD1602显示当前酒精浓度和报警值,按键可设置报警值;
2.      当浓度在正常值范围内(小于上限值)时绿灯闪亮,当酒精浓度超过上限值时红灯闪烁并有蜂鸣器报警;
3.      四个按键功能:设置、加、减、单独的是复位按键;
4.      酒精浓度越高蜂鸣器鸣响的频率越快。

课程设计题一:八人抢答器
要求:
1、八人抢答逻辑:只有一个最先抢答有效。
2、在主持人控制下,10秒内抢答有效。
3、采用数码管显示抢答10秒倒计时,若有抢答直接结束,显示结果。
4、抢答结束后用数码管显示抢答结果:抢答有效人编号;若有异常(提前抢答,犯规),显示抢答人编号和E,本次抢答结束 。
5、设主持人控制键、复位键。
           控制键:启动抢答
           复位键:系统复位
6、开始、正常结束、抢答结束、违规抢答采用声音提示。

课程设计题二:7人多数表决器
要求:
1、7人多数表决逻辑:多数通过。
2、在主持人控制下,10秒内表决有效。
3、采用数码管显示表决10秒倒计时。
4、表决结束后用发光二极管及数码管显示表决结果,数码管显示结果:通过、不通过,同意人数。
5、设主持人控制键、复位键。
           控制键:启动表决
           复位键:系统复位
6、表决开始、结束采用声音提示。

课程设计题三:日历和数字种
要求:
1、数字钟:时、分,小时用二十四进制显示,分钟用六十进制显示。
3、显示采用动态数码管显示方式
   动态时显示六位:时 分 秒 用按键可切换显示年月日
4、具有清零的功能,且能够对小时、分钟进行调整(校时)。
5、具有整点、半点报时功能,整点用声音次数报时,半点特殊声音报时。

课程设计题四LED彩灯控制器设计
要求:
1、至少10个发光管4种花样自动变换,循环往复。
2、彩灯花样变换的快慢节拍可以手动和自动方式控制,手动控制按钮按一次转换一次;自动控制方式每15秒变换一次,1分钟循环一遍。
3、系统复位清零开关。

课程设计题五:汽车尾灯控制器设计
要求:
1、汽车车尾左右两侧各有四盏灯:黄灯、红灯、雾灯、倒车照明灯,前面有照明灯(远光、近光)、黄灯、雾灯
2、白天正常行驶时照明灯都不亮,夜间行驶时两个前照明灯都亮。
3、左转弯时左侧黄灯闪亮(2Hz),右转弯时右侧黄灯闪亮。
4、汽车刹车时,两个红灯都亮。
5、能见度低或者夜间行驶时雾灯点亮。
6、倒车时红灯、倒车照明灯亮。

课程设计题六:秒表
要求:1、计时范围:0~59分59.59秒,整数四位数和小数两位数显示;
2、计时精度10毫秒;
3、复位按钮,计时器清零,并做好下次计时准备;
4、可以对两个对象(A、B)计时,具有启/停控制;
3、设开始、停止A、停止B、显示A、显示B、复位按钮。

课程设计题七:交通灯控制器
要求:1、红灯和绿灯相互转换时经过黄灯,黄灯闪烁三次(6秒);
2、主干道方向通行30秒,辅干道方向通行20秒,单独左转信号15秒;先直行信号,后左转信号。
3、设手动、自动、特殊情况三种方式。
4、特殊情况时所有路口红灯都亮,给120、110等通行。
5、自动时显示各种状态倒计时。
课程设计题八:篮球比赛计分器
要求:1、两队各三位显示,共计六位数码显示;
2、设A、B队加、减分按键,复位键;
3、加减分实现1分、2分、3分加减。

课程设计题九: 倒计时时钟设计
1)设计任务:完成倒计时时钟的设计。
2)指标要求
(1)能够分钟级的倒计时,分钟和秒显示。
(2)倒计时的起始值可以设置。
(3)具有暂停和清零按钮,倒计时结束报警。
(4)供电电压3.3V/5V。

课程设计题十:简易电子琴设计
要求:1、设置三种音阶:低音、中音、高音控制按键;
2、设计1、2、3、4、5、6、7音(哆来咪法搜拉稀);
3、能弹奏一首简单的儿歌。

课程设计题十一:拔河游戏机设计
要求:1、电路使用9个发光二极管表示拔河的“电子绳”,开机后只有中间一个发亮,此即拔河的中心点。游戏甲乙双方各持一个按钮,迅速地、不断地按动产生脉冲,谁按得快,亮点向谁方向移动,每按一次,亮点移动一次。亮点移到任一方终端二极管,这一方就获胜,此时双方按钮均无作用,输出保持,只有复位后才使亮点恢复到中心。
2、由裁判下达比赛开始命令后,甲乙双方才能输入信号,否则,输入信号无效。
3、用数码管显示获胜者的盘数,每次比赛结束自动给获胜方加分。
课程设计题十二:电子密码锁
要求: 1、在锁开的状态下输入密码,设置的密码共4位,用数据开关K1~K10分别代表数字1、2、…、9、0,输入的密码用数码管显示,最后输入的密码显示在最右边的数码管上,即每输入一位数,密码在数码管上的显示左移一位。可删除输入的数字,删除的是最后输入的数字,每删除一位,密码在数码管的显示右移一位,并在左边空出的位上补充“0”。
2、用一位输出电平的状态代表锁的开闭状态,绿色发光管指示。
3、为保证密码锁主人能打开密码锁,设置一个万能密码,在主人忘记密码时使用。
课程设计题十三:乒乓球比赛
要求:用8个LED发光管(4红4绿)的来回滚动显示模拟打乒乓球时,乒乓球在两边球台上的来回运动。比赛双方用按按钮(双方各用一个按钮)的方法来模拟发球与接球,即发球方按动其控制的按钮,球从发球方一侧向对方运动(LED发光管从发球方到对方逐个点亮,滚动显示)。当球运动至接球方时,接球方立即按动其控制的按钮,“击球”使球“弹回”发球方一侧。如此周而复始,直至在规定的击球时间内有一方未能完成击球动作,从而对方得一分;然后继续比赛。比赛规则可参照一般的乒乓球比赛。
课程设计题十四:双机通信(选做)
要求:独立程序的串行接收/发送,两个单片机利用串行口进行方式1的全双工串行通信,两个单片机分别带有键盘和八段码数码管,当A单片机按下键盘上的数字时,该数字传送到B单片机上并显示在B单片机上连接的数码管上,反之亦然。可选的波特率为:1200,2400,4800,9600。

课程设计题十六:4*4计算器
要求:
(1)由于设计的计算器要进行四则运算,为了得到较好的显示效果,经综合分析后,最后采用LCD显示数据和结果。
(2)采用键盘输入方式,键盘包括数字键(0~9)、符号键(+ 、-、×、÷)、清除键(on\c)和等号键(=),故只需要16 个按键即可,设计中采用集成的计算键盘。
(3)在执行过程中,开机显示零,等待键入数值,当键入数字,通过LCD显示出来,当键入+、-、*、/运算符,计算器在内部执行数值转换和存储,并等待再次键入数值,当再键入数值后将显示键入的数值,按等号就会在LCD上输出运算结果。
(4)错误提示:当计算器执行过程中有错误时,会在LCD上显示相应的提示,如:当输入的数值或计算得到的结果大于计算器的表示范围时,计算器会在LCD上提示overflow;当除数为0时,计算器会在LCD上提示error。

课程设计题三十:电子秤设计
设计要求:
1. 利用压力传感器检测重量信号,经放大和A/D转换,送单片机进行处理,并在LED
显示屏上显示出被称重量值; 2. 最小显示单位为1克。 3量程1kg
课程设计题三十一:基于数字温度传感器的数字温度计(1)
设计要求: 利用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与单片机结合来测量温度。利用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测量温度信号,计算后在LED数码管上显示相应的温度值。其温度测量范围为−55℃~125℃,精确到0.5℃。
课程设计题三十二:基于数字温度传感器的数字温度计(2)
要求:
1. 用DS18B20设计一款能够显示当前温度值的温度计;
2. 通过切换按钮可以切换华氏度和摄氏度显示;
3. 采用液晶显示。
课程设计题三十三:基于单片机的电子钟
1)设计任务:设计一个能 显示当前的年、月、日、时、分、秒,具有闹钟功能的的电子时钟。
2)指标要求
(1)可实现12小时制和24小时制转换。
(2)年、月、日、时、分均可以单独设置,设置时该项目闪烁。
(3)计时精度误差:≤1秒/日。
(4)液晶显示。
(5)能实现闹钟功能。
(6)电源:1节5号干电池(1.5V)。
课程设计题三十四:煤气泄漏检测报警器(选做)
要求:
1.      能够检测煤气的浓度;
2.      液晶LCD1602显示煤气的浓度;
3.      超标进行声光报警。

课程设计题三十五:风扇模拟控制系统设计
设计内容:1、3个独立按键分别控制“自然风”、“睡眠风”、“常风”,(三者的区别是直流电机的停歇时间不同),并在数显管上显示出区别
   2、每种类型风可以根据按下独立按键次数分为4个档的风力调节。
    3、设计风扇的过热保护,用继电器实现。即当风扇运行一段时间后,暂停10秒。
   4、其他创新内容(如报警提示)

课程设计题三十六:微波炉控制系统设计
设计内容:
1、可设置三种最高温度值,如低温(20°),中温(30°),高温(50°);(20分)
2、可设置最长10分钟定时;(20分)
3、用DS18B20感知温度,当温度达到设置温度值,并持续设定时间长度时,蜂鸣器报警提示,LED灯闪烁,同时时间归零

课程设计题三十八:超声波测距仪
要求:
1.      利用按键实现检测启动和关闭;
2.      测量距离不小于0.5m;
3.      测量误差不大于10%;
4.      1602显示测量距离大小。
5.      使用US-015超声波测距模块测距,使用DS18B20测温度,进行温度补偿。

课程设计题二十八:.红外遥控设计
要求利用红外遥控,向单片机传输信号。遥控不需做,可用成品。
当遥控按下具体数字时,单片机将数字显示在数码管上。

课程设计题二十九:简易数字电压表设计
设计要求:
1. 利用ADC0809设计一个简易数字电压表,要求可以测量0~5V之间8路输入电压
值,电压值由4位LED数码管显示,并在数码管上轮流显示或单路选择显示; 2. 测量最小分辨率为0.019V,测量误差约为±0.02V。

课程设计题三十九:密码锁控制
本设计利用8051单片机的控制程序结合LCD,设计一个LCD密码锁,可以用在需要密码输入的应用场合。本课程设计可以学习8051按键扫描输入、LCD显示、密码比较处理的设计方法。
其基本功能为:(1)使用LCD显示器来显示密码输入的相关信息;(2)可以设置4位数字(0~9)密码;(3)内定另一组4位数字密码为‘1234’;(4)密码输入正确则继电器启动2s,密码输入错误则发出警报声。程序执行后工作指示灯LED亮,表示程序开始执行,LCD显示“PASSWORD A OR B KEY”,按下操作键A或B 动作如下:操作键A:设置新的4位数字密码,操作键B:输入4位数字密码并做检查。

课程设计题四十:步进电机控制(选做)
任务要求:1 完成单片机与功率驱动电路(ULN2003)及小功率步进电机的连接
2 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方向、转动速度及转过指定的角度。
3 通过按键改变电机的转向、转速等参数。

课程设计题十五:出租车计价器系统设计(选做)
要求:(1)设计制作一个出租车的计程计价系统,包含单片机、数码管显示、 键盘及相关驱动电路。 ⑵ 画出硬件电路原理图。⑶ 编写软件,完成如下功能:
1)具有时钟和计程计价显示功能:按下启动键,系统开始计程, 同时显示起价和每公里单价;
2)在行驶过程中,实时显示已行走的里程数和当前累计价格。 价格=速度*时间*单价,总价等于其和;利用单片机的定时器/计数器定 时和计数,用 LED 数码管显示总价和时间;
3)按下清除键,计价器清 0。
课程设计题三十七:基于单片机的火灾报警器。
指标要求
(1)装置对火灾能自动探测、报警和控制。
(2)装设烟雾传感器及温度传感器。能对室内的烟雾及温度的突变进行报警。
(3)对传感器的布线故障,内部元件的损坏能进行声光报警。
(4)如果两个传感器中有一个动作,表示室内有异常现象(如烟雾浓度过大或室内温差大于设定值),装置能发出异常报警信号。令值班人员到现场处理。
(5)可人为设定超限界值。液晶显示设定超限界值和当前检测值。
(5)如烟感、温感同时动作,说明有火灾,装置能发出火灾报警。
(6)火灾报警10秒后不解除,则控制启动灭火器,灭火器喷气前,还能发出停机,关门等顺序动作信号。
(7)故障异常,火灾报警声音各不相同,有明显的区别。
课程设计题十七:直流电机控制系统设计
要求:
(1)  按键控制直流电机的正转、反转。
(2)  可设置电机的起始转速。
(3)  分三档控制电机的转速,并用LCD显示出来。

课程设计题十八:七彩呼吸灯
要求:
(1)  起始状态时,七个灯处于同频率“呼吸”状态。
(2)  按键1按下时,1号到8号依次由亮到暗“呼吸”。
(3)  按键2按下时,1号到8号依次由暗到亮“呼吸”。
(4)  按键3按下时,恢复起始亮法。
(5)
课程设计题十九:数字音乐盒设计
要求:
(1)  利用I/O口产生方波驱动蜂鸣器发出音调,演奏三种以上不同歌曲,每首不少于30S。
(2)  显示器开机显示“ready”,播放时显示正在播放的歌曲序号及名称。
(3)  可通过按键切换、开始、暂停歌曲。
(4)  一键开关机。

课程设计题二十:单词记忆测试器
要求:
(1)预存10个以上英文词汇和对应的汉语,随机出现汉语,拼写单词,按下确定键后显示是否正确;
(2)再按确定按键,显示正确拼写;
(3)所有单词拼写完毕后,显示正确率。

课程设计题二十一:排队叫号系统设计
要求:
(1)主机通过按键完成叫号,数码管显示被叫的号码;蜂鸣器响,提醒顾客接受服务。
(2)从机通过串行通信方式完成排队取号功能。
(3)从机显示队列中排在其前面的顾客数。

课程设计题二十二:点阵显示器显示设计
(1)上电后滚动显示学校名称。
(2)按键1按下,滚动显示班级。
(3)按键2按下,滚动显示姓名及学号。
(4)一键开关。

课程设计题二十三:基于单片机的频率计设计
1)设计任务:设计一个频率计。
2)指标要求
(1)测量范围50HZ~10KHZ,可测正弦,方波,三角波。
(2)测量误差 5%
(3)液晶显示。
(4)具有对测量频率进行存储与回看的功能。
(5)供电电压3.3V/5V。

课程设计题二十四:门口出入检测器
要求:
1.      利用光电传感器检测出入情况;
2.      能够识别进门和出门;
3.      能够对进出人数进行计数;
4.      具有清零功能;
5.      显示室内人数。
课程设计题二十五:PC和单片机的串行双工通信 (选做)
具体要求:
完成PC和单片机的串行双工通信,单片机的P1口接一共阴极数码管,阴极接地。
要求PC机使用串口助手发送“0~9”数字到单片机,并显示在单片机接的数码管上,单片机发送一串字符串能显示在PC的串口助手上,采用查询方式。波特率为1200。
说明:笔记本电脑要使用usb转串口线

课程设计题二十七:基于单片机的低频波形发生器
1)             设计任务:设计一个能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锯齿波、阶梯波的波形发生器。
2)             指标要求
(1)     波形幅度、频率可调;
(2)     键控波形选择;
(3)     液晶显示波形;
(4)     输出波形频率范围0~500kHz

分享链接:

网友A:
提取码错误!!

网友B(2020-12-24):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C(2021-07-04):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D(2021-11-03):
真的是太棒了!!!

网友E:
资料很棒,可以系统的分析一个项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