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C8T6芯片做一个温控装置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2020-11-04):
基于STM32C8T6做一个温控装置,想用TEC来控制温度,但是买不到它的驱动,有什么可以代替吗?最好是体积小一点的。温度控制在0℃~100℃

网友A:
ds18B20就可以了

网友B:
LM35温度传感器可以,直接用AD读取他输出的电压值,或者通过一个运放放大信号,供单片机读取,然后直接显示温度

网友C:
PT100传感器,STM32C8T6+AD7124,

网友D:
DS18B20是可以满足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