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入功率”和“额定功率"的疑问。

楼主(2020-11-04):
两个排风扇电机功率标注不同。其中标注”输入功率“23W的电机实测功耗和标注的输入功率很接近(实测26.6W)。而标注”额定功率“10W的实际功耗29.1W。两者相差很大!请高人解惑。如果用1微法电容功耗太大了!
实际用户关心的是耗电量(或就是输入功率)额定功率太抽象也难以测量。或许对电机参数一般讲额定功率。对排气扇(设备)讲输入功率也就是耗电量了?

网友A:
没看明白你想问什么,问功率相差大的话,可能是虚标,或者是使用时间久了,也可能导致功率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你想问什么,问功率相差大的话,可能是虚标,或者是使用时间久了,也可能导致功率变大

”输入功率“和”额定功率“看来是有区别的?人家”输入功率“和实测数值很接近的(应该不是虚标)。而另一个”额定功率“10W和实际的输入功率(29W)相差甚大!?

网友B:
度娘说

输入功率,就是电器所消bai耗的功率。也就是说,从电网输入了多少功率到用电器。

而额定功率一般指用电器能够连续输出的有效功率;也就是在正常的工作环境下可以持续工作的最大功率。

网友C:
工厂生产电机时,出于质量的考虑,都会给电机性能预留一点空间。这类转速基本上恒定的电机,实际功率取决于负载。 10w的额定功率,大概是电机工厂出厂时,没有装叶轮的时候测量的。  但是,经过设备厂商装上叶轮后,负载加大了,而转速又不会改变很多,所以,实际功率也会增加很多。

网友D:
是不是工作久了阻抗变大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度娘说

输入功率,就是电器所消bai耗的功率。也就是说,从电网输入了多少功率到用电器。

”而额定功率一般指用电器能够连续输出的有效功率“这样说有道理。输出功率很难测量的。不如说输入功率比较实际。”额定功率“/”输入功率“应该等于效率了?额定功率10W输入功率29W(实测)效率很低了。

网友E:
这很容易理解。 额定功率取决于负载,这意味着功率是在额定负载下测量的。 如果在测量功率时没有将负载加到电动机上,将无法获得正确的测量结果。 (电动机几乎处于空载状态)另一方面,输入功率大致确定耗散了多少功率以及电动机完成了多少机械功(如果空载,电动机可能会高速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很容易理解。 额定功率取决于负载,这意味着功率是在额定负载下测量的。 如果在测量功率时没有将负载加到 ...

一般用户关心的不是额定功率,而是耗电量。额定功率对用户没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F:
机械的额定功率是指机械设备所能达到的最大输出功率,机械设备的实际输出功率不会大于额定功率,这一点与电器不同。电器的额定功率是指用电器正常工作时的功率。它的值为用电器的额定电压乘以额定电流。若用电器的实际功率大于额定功率,则用电器可能会损坏  这是度娘的解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很容易理解。 额定功率取决于负载,这意味着功率是在额定负载下测量的。 如果在测量功率时没有将负载加到 ...

这种电机的稳定转速取决于供电频率和线圈的绕对。  跟空载重载没有关系。  达不到额定转速,或者远低于额定转速,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电流逐渐加大,直至烧毁。  所以,实际功率大了,是因为阻力大了,来自于风阻或者轴承的润滑效果。  阻力大了,耗电量也大了,这个很好理解的。   就像汽车在高速上,跑110的油耗是最低的,到140,150,油耗肯定会跟着上去,但是汽车不是照样在跑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机械的额定功率是指机械设备所能达到的最大输出功率,机械设备的实际输出功率不会大于额定功率,这一点与电 ...

不要教条性的理解额定功率。 额定功率应该是理解为设备被设计成的标准功率,或者稳定功率。 绝对不是最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械的额定功率是指机械设备所能达到的最大输出功率,机械设备的实际输出功率不会大于额定功率,这一点与电 ...

这个解释有问题了:这个电机的实际输入功率远远大于标注的”额定功率“(10W)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机的稳定转速取决于供电频率和线圈的绕对。  跟空载重载没有关系。  达不到额定转速,或者远低于额 ...

跟空载重载没有关系。  达不到额定转速,或者远低于额定转速,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电流逐渐加大,直至烧毁。------------这话不好理解?同类电机的排风扇标称输入功率26W左右,大大高于这个电机的”额定功率“10W,运转正常,又如何解释?

网友G:
输入功率:一般指电器所消耗的功率。也就是说,从电网输入了多少功率到用电器,
额定功率:一般指用电器能够连续输出的有效功率;也就是在正常的工作环境下可以持续工作的最大功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空载重载没有关系。  达不到额定转速,或者远低于额定转速,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电流逐渐加大,直至烧毁 ...

你有没有发现两个风机的标签有些不同。  10W的标签是换气扇用电动机,也就是说这个产品是电机工厂生产的,配什么叶轮是由电器工厂后工序再定的。  这就好比生产发动机的,他只管做发动机,至于最后装配到什么车上了,是由汽车组装工厂定的。 所以,这类电机,实际性能会比电机工厂出厂的额定功率高。这个空间是电机厂预留的,或者是设备厂挖掘的。
23W那个标签,是明示:室内换气扇。 不是电机!!!,换气扇是装配好叶轮的,所以实际功率会跟出厂测量时的差不多。
这样解释,晓得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有发现两个风机的标签有些不同。  10W的标签是换气扇用电动机,也就是说这个产品是电机工厂生产的 ...

也有些道理。不过如果拆掉叶轮功率会有很大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有发现两个风机的标签有些不同。  10W的标签是换气扇用电动机,也就是说这个产品是电机工厂生产的 ...

去掉叶轮27.5W/137mA。
按上叶轮28.6W/134mA。
“堵转”:36.3W/160m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去掉叶轮27.5W/137mA。
按上叶轮28.6W/134mA。
“堵转”:36.3W/160mA

唯一的解释就是电机厂给这批电机,只做了一个标签,后来线圈按电器厂的要求改善了,但是还是用了原来的标签。 这个电器厂也马虎,没有撕掉电机厂的标签。   想弄清楚,直接打电话

网友H:
额定功率只是给你一个限制,表示用这台机器的时候上限功率不会超出额定功率太多,自己要保证自己正常运行

网友I:
发热过大,标注的功率主要指转换为机械能的那部分功率,实际功率过大应为发热损耗

网友J(2021-12-28):
你如何测定功率?我怀疑你是测电流乘以电压?得功率?单相电机效率60%左右,功率因数0.6左右,你要考虑

网友K:
楼主应该用功率插座来测试,用电压x电流算功率只适用于纯阻性负载,电机显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