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一个用LCD1602显示风向的单片机程序,无法运行,求大佬们指点

楼主(2020-11-04):
用风向传感器和单片机连接,用LCD1602显示风向

运行后没有error,但有warning

这是风向传感器的说明书:

无法运行,求各位指点一下,程序哪里有问题,谢谢各位,非常感谢!

这是原理图:

这是源程序:
main.c程序:
#include<stc12c5a.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stdlib.h>
#include<math.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LCD.h>
uchar table[2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wind_direction[8]={0x01,0x03,0x00,0x00,0x00,0x02,0xC4,0x0B};//风向传感器问询帧
uchar wind_direction1[2]={0x00,0x00};//单片机接收风向数据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系统初始化
{
TMOD=0X10;//8位重装定时器
TH1=0xfa;
TL1=0xfa;
TR1=1;//定时器1中断
SCON=0x50;//方式1
TR1=1;//定时器1中断??
IP=0X10;//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nt i;
for(i=0;i<8;i++)
  {
  SBUF=wind_direction[i];
   while(!TI);  //数据发送结束时TI置1
   TI=0;
  }
}
lcd1602_init();
lcd1602_locate(0x80,wind_direction[0]);
}
void UART_1() interrupt 4
{
int i=0;
//接收完缓冲数据后RI置1
if(RI)//如果RI为1
{
    RI=0,//RI置0
   //风向传感器

  table[i++]=SBUF;
  if(i>8)
  {
  wind_direction1[0]=table[3];
  }
}
}

LCD.c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LC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IODATA  P0
sbit E=P2^2;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2^1;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2^0;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void delay1602()
{
_nop_();    //延时1us
_nop_();
}
void DELAY1602(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48;j++)
{
}
}
void wcmd(uchar del)//写命令函数
{
  RS=0;//命令选择端
delay1602();
RW=0;//写命令
delay1602();
E=0;
delay1602();
IODATA=del;  //把命令字写入
delay1602();
E=1;//使能
delay1602();
E=0;
}
void lcd1602_writedata(uchar dat)//写数据函数
{
delay1602();
RS=1;//数据选择端
delay1602();
RW=0;//写命令
delay1602();
E=0;
delay1602();
IODATA=dat;  //把要显示的数据写入
delay1602();
E=1;
delay1602();
E=0;
}
void lcd1602_init()//LCD初始化
{
DELAY1602(15);
wcmd(0x38);
DELAY1602(5);
wcmd(0x38);
DELAY1602(5);
wcmd(0x38);
wcmd(0x38);
wcmd(0x08);
wcmd(0x01);
wcmd(0x06);
wcmd(0x0c);
}
void lcd1602_locate(uchar a,char sign)
{
wcmd(a);
lcd1602_writedata(sign);
}

LCD.h:
#ifndef _1602_
#define _1602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lcd1602_init();
void lcd1602_writedata(uchar del);
void lcd1602_locat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endif

编译运行没有错误,但接上传感器完全没有任何现象,球球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程序都是贴的图片,程序也不短,光凭眼去分析也是需要花时间的,建议把原程序贴出来,或许会有好心人帮你去调试一下找到问题!

没有原理图、没有实物,程序都是针对特定电路编写的,最好有电路图

网友B:
程序不完整,你的问题能够完整点么?  不运行是不显示,还是不通讯,还是压根编译都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都是贴的图片,程序也不短,光凭眼去分析也是需要花时间的,建议把原程序贴出来,或许会有好心人帮你去调试 ...

谢谢指点,已附上原理图和源程序

网友C:
你可以先通过串口查看传感器是否有数据,再查看显示程序是否正常.

网友D:
warning很可能是子函数没有被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