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设计的数字日历 附verilogHDL源程序

楼主:
设计并制作一台数字日历。
1.1.2 性能指标要求
① 用EDA的I/O设备和PLD芯片实现数字日历的设计。
② 数字日历能够显示年、月、日、时、分和秒。
③ 用EDA上的8只八段数码管分两屏分别显示年、月、日和时、分、秒,即在一定时间段内显示年、月、日(如20080101),然后在另一时间段内显示时、分、秒(如00123625),两个时间段能自动倒换。
④ 数字日历具有复位和校准年、月、日、时、分、秒的按钮,但校年和校时同用一个按钮,即在显示年、月、日时用此按钮校年,在显示时、分、秒时则用此按钮校时,依此类推。
1.2 设计思路及设计框图
1.2.1设计思路
              用verilogHDL语言该设计中总体包括显示部分、计时部分、控制部分、校时部分、年月日部分以及分频功能再加上自己的创新。然后调试出来,下载到箱验证。
数字日历由6个模块组成,分别有计数器模块(jsq),年月日模块(wnl2018),控制
模块(control),校时选择模块(mux_4)和显示选择模块(mux_16)还有奇数月份报时模块(led),分频模块(fenping);奇月报时模块为创新模块,它当在月份为奇数的时候灯光全亮,偶数的时候全灭。
1.2.2总体设计框图
2  各个模块程序的设计
1.1 校时选择模块
当k=0时,开关j1,j2,j3校秒时分然后将信号分别送到jsq模块的jm(校秒)、jf(校分)、js(校时)。当k=1时,开关j1,j2,j3校年月日然后将信号分别送到wnl2018模块的jr(校日)、jy(校月)、jn(校年)。
1.2 显示选择模块
当k=0时,把jsq送来的时分秒的状态信号送到数码管显示。当k=1时,把wnl2018送来的年月日的状态信号送到数码管显示。
1.3 计数器模块
clrn是异步清除输入端,低电平有效;clk是时钟输入端,上升沿有效;jm、jf和js分别是校秒、校分、校时输入端;qm[7..0]、qf[7..0]、qs[7..0]分别是年、月、日的输出端;cout是进位。
1.4 控制模块
clk是1秒时钟输入端,k1和k2是控制输入端,当k1k2=00或11时是自动显示模式,控制数码显示器用8秒钟时间显示年、月、日,另外8秒时钟时间显示时、分、秒;当k1k2=01时,仅显示年、月、日,同时用j1,j2,和j3校秒、校分、校时;当k1k2=10时,仅显示年、月、日,同时用j1、j2和j3校日、校月和校年;k是控制输出端。
1.5 分频器模块
使用了一个20M分频的电路,用于万年历的计时自动切换的显示模式。
1.6 Led模块
    当月数为奇数是led灯全亮,偶数是全灭。

1.7 年月日模块

clrn是异步清除输入端,低电平有效;clk是时钟输入端,上升沿有效;jn、jy和jr分别是校年、校月、校日输入端;qn[15..0]、qy[7..0]、qr[7..0]分别是年、月、日的输出端。
3  调试过程
首先,新建一个工程,把编写的程序模块放入进去,再把六十计数器和二十四计数器的分别生成原件符号,然后进行原理图编辑,再连接好24小时计数器的设计同时生成原件符号。最后把各元器件组合起来。编译,仿真,锁定引脚,下载无误后再调试看看能不能实现任务里面要求的功能。
4  功能测试
4.1 测试仪器与设备
              Quartus II9.0 和EDA实验箱
4.2 性能指标测试
把程序下载后试验箱上能够正确实现年、月、日和时、分、秒的显示和切换。也能通过调节K1和K2来调节年月日和日期的切换,新加的led灯也能实现奇数全亮偶数全灭的效果。

虽然花了很多时间去做,不过我不仅学会如何做万年历,而且更熟练的运用QuartusII9.0软件,对EDA技术有更深入的认识。在做完基本要求之后还创新了一个功能。虽然我创新的思路很简单,但是实际操作中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自己编写的程序无法实现预期的要求。然后我就去百度和结合自己的程序继续编写代码,有时实在写不出来,我就跑去问老师。在这次中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也增加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从一开始开题选题,然后再着手设计框图,再到网上查阅相关资料,确定电路图到最终制作成型,每一步都有自己努力的付出。刚开始我做的并不成功,不能显示万年历的结果。但是我相信没有人是一下子就可以做出来的,在成功之前的付出往往是巨大的。于是我对编写的程序进行了认真检查和反复更改,终于我成功的实现了所需的全部功能。这次使我懂得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很重要的,只有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起来,从理论中得出结论
附录1:仿真波形图(部分模块)
Wnl2018模块仿真波形图

control模块仿真波形图

分频器模块
module fenping(clk,clk_HZ);
input clk;
output reg clk_HZ;
reg[24:0] counter;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ounter = counter + 1;
              if(counter==5000000) counter = 'b0;
              else if(counter<=2500000) clk_HZ = 'b0;
              else clk_HZ = 'b1;
end
Endmodule
控制模块
module control(clk,k1,k2,k);
input clk,k1,k2;
output reg k;
reg [3:0] qc;
reg rc;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qc=qc+1;
              if(qc<8) rc = 0;
              else rc = 1;
              case ({k1,k2})
              0:k = rc;
              1:k = 0;
              2:k = 1;
              3:k = rc;
              endcase
end
endmodule
校时选择模块
module mux_4(k,jm,jf,js,jr,jy,jn,j1,j2,j3);
              input k,j1,j2,j3;
              output reg jm,jf,js,jr,jy,jn;
              always
              begin
                            if(k==0) {jm,jf,js}={j1,j2,j3};
                            else {jr,jy,jn} = {j1,j2,j3};
              end
                            endmodule
显示选择模块
module mux_16(k,qm,qf,qs,qr,qy,qn,q);
input k;
input[7:0] qm,qf,qs,qr,qy;
input[15:0] qn;
output reg[31:0] q;
always
              begin
              if(k==0) begin
              q[31:24] = 0;
              q[23:0] = {qs,qf,qm}; end
              else q={qn,qy,qr};
end
endmodule
年月日模块
module wnl2018(clrn,clk,jn,jy,jr,qn,qy,qr);
input clrn,clk,jn,jy,jr;
output [15:0] qn;
output [7:0] qy,qr;
reg [15:0] qn;
reg[7:0] qy,qr;
reg clkn,clky;
reg [7:0] date;
reg clkn1,clkn2,clkn3;
initial begin clkn1 = 1;clkn2 = 1;clkn3 = 1;end//初始化年脉冲
initial begin qn = 'h2000;qy = 1;qr = 1;end//初始化年,月,日时间
always @(posedge (clk^jr) or negedge clrn)//日计数模块
begin
              if(~clrn) qr = 1;
              else begin
                            if(qr==date) qr = 1;
                            else qr=qr+1;
                            if(qr[3:0] == 'ha) begin
                                          qr[3:0] = 0;qr[7:4] = qr[7:4] + 1;end
                                          if(qr==date) clky = 1;
                                          else clky = 0;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y^jy or negedge clrn)//月计数模块
begin
              if(~clrn) qy = 1;
              else begin
                            if(qy=='h12) qy = 1;
                            else qy=qy+1;
                            if(qy[3:0] == 'ha) begin
                                          qy[3:0] = 0;qy[7:4] = qy[7:4] + 1;end
                                          if(qy=='h12) clkn = 1;
                                          else clkn = 0;end
                                          end
                                          always
                                                        begin
                                                        case(qy)
                                          'h01: date = 'h31;
                                          'h02: begin
                                                        if((qn/4==0)&(qn/100!=0)|(qn/400==0)) date = 'h29;
                                                        else date = 'h28;end
                                                        'h03: date = 'h31;
                                                        'h04: date = 'h30;
                                                        'h05: date = 'h31;
                                                        'h06: date = 'h30;
                                                        'h07: date = 'h31;
                                                        'h08: date = 'h31;
                                                        'h09: date = 'h30;
                                                        'h10: date = 'h31;
                                                        'h11: date = 'h30;
                                                        'h12: date = 'h31;
                                                        default: date = 'h30;
                                                        endcase
                                          end
                                          //年计数模块
                                          always @(posedge (clkn^jn) or negedge clrn)
                                                        begin
                                                                      if(~clrn) qn[3:0] = 0;
                                                                      else begin if(qn[3:0]==9) qn[3:0] = 0;
                                                                                    else qn[3:0] = qn[3:0] + 1;
                                                                                    if(qn[3:0] == 9) clkn1 = 0;
                                                                                    else clkn1 = 1;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n1 or negedge clrn)
                                                                      begin
                                                                                    if(~clrn) qn[7:4] = 0;
                                                                                    else begin if(qn[7:4]==9) qn[7:4] = 0;
                                                                                                  else qn[7:4] = qn[7:4] + 1;
                                                                                                  if(qn[7:4]==9) clkn2 = 0;
                                                                                                  else clkn2 = 1;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n2 or negedge clrn)
                                                                      begin
                                                                                    if(~clrn) qn[11:8] = 0;
                                                                                    else begin if(qn[11:8] == 9) qn[11:8] = 0;
                                                                                    else qn[11:8] = qn[11:8] + 1;
                                                                                    if(qn[7:4] == 9) clkn3 = 0;
                                                                                    else clkn3 = 1;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n3 or negedge clrn)
                                                                      begin
                                                                                    if(~clrn) qn[15:12] = 2;
                                                                                                  else if(qn[15:12]==9) qn[15:12] = 0;
                                                                                                    else qn[15:12] = qn[15:12] + 1;
                                          end
endmodule
Led灯模块
module led(months,qledout);
input [7:0]months;
output reg [11:0] qledout;
always
begin
              if(months%2)
              begin
                            qledout = 'b111111111111;
              end
              else qledout = 'b000000000000;
end
endmodule
六十进制计数器模块
module cnt60(clk,clrn,j,q,cout);
input clk,clrn,j;
output reg[7:0] q;
output reg cout;
always @(posedge clk^j or negedge clrn)
begin
              if(~clrn) q = 0;
              else begin
                            if(q=='h59) q= 0;
                            else q=q+1;
                            if(q[3:0]=='ha) begin
                            q[3:0] = 0; q[7:4]=q[7:4] + 1;end
                            if(q=='h59) cout = 1;
                            else cout = 0; end
                            end
              endmodule
二十四进制计数器模块
module cnt24(clk,clrn,j,q,cout);
input clk,clrn,j;
output reg [7:0] q;
output reg cout;
always @(posedge clk^j or negedge clrn)
begin
if(~clrn) q = 0;
else begin
              if(q=='h23) q= 0;
              else q = q+1;
              if(q[3:0] == 'ha) begin
              q[3:0] = 0;q[7:4] = q[7:4] + 1;end
              if(q == 'h23) cout=1;
              else cout = 0;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2020-12-02):
看不懂仿真的时序图

网友B(2021-05-17):
图上的管脚用的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C(2021-11-27):
请问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文件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图上的管脚用的是什么芯片啊?

Verilog HDL是一种用来设计芯片的语言

网友E(2022-11-27):
兄弟,用的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