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1602+ds1302+18b20+串口源程序

楼主(2020-11-04):
使用15单片机+1602+ds1302+18b20+串口。因为是15没有仿真图图,有pro的设计图,可以看一下。引脚的连线在子程序里有。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Proteus画的电路图:

#include "STC15.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elay.h"

u16 dispbuf[]={0,0,0,0};                //存放温度值
uchar CNCHAR[6] = "WenDu ";

//函数声明
void temp_dis();       //温度显示
void LcdDisplay();     //时间显示
void LCD1602xianshi();  //屏幕显示
void GPIO();            //端口
void Delay200us();      //延时
void UartInit();          //串口

void main()       //主函数
{
        GPIO();           //串口初始化
        LCD_init();      //屏幕初始化
        UartInit();
        LCD1602xianshi();   //屏幕显示
        while(1)
        {
                temp_dis();             //显示温度
                Ds1302ReadTime();      //读取时间
                Delay200us();
                LcdDisplay();          //显示时间
        }
}

//温度显示
void temp_dis()
{
        u16 j;
        u8 i;
        j=ReadTemperature();
        for(i=0; i<6; i++)
        {
                 SBUF = CNCHAR[i];//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
        if(j<0)
        {
                dispbuf[0]= j/100;                        //十位
                dispbuf[1]= j%100/10;                //个位
                dispbuf[2]= j%100%10;                //取温度小数点1位
                LCD1602_char(2,3,'-');
                {SBUF='-';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TI=0;}
                LCD1602_char(2,4,dispbuf[0]+'0');
                {SBUF = dispbuf[0]+'0';//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TI = 0;}
                LCD1602_char(2,5,dispbuf[1]+'0');
                 {SBUF = dispbuf[1]+'0';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TI = 0;}
                LCD1602_char(2,6,'.');
                {SBUF='.';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TI=0;}
                LCD1602_char(2,7,dispbuf[2]+'0');
                {SBUF = dispbuf[2]+'0';//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TI = 0;}
        }
        else
        {
                dispbuf[0]= j/100;                        //十位
                dispbuf[1]= j%100/10;                //个位
                dispbuf[2]= j%100%10;                //取温度小数点1位
                LCD1602_char(2,3,'+');
                {SBUF='+';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LCD1602_char(2,4,dispbuf[0]+'0');
                {SBUF = dispbuf[0]+'0';//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TI = 0;}
                LCD1602_char(2,5,dispbuf[1]+'0');
                 {SBUF = dispbuf[1]+'0';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TI = 0;}
                LCD1602_char(2,6,'.');
                {SBUF='.';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LCD1602_char(2,7,dispbuf[2]+'0');
                {SBUF = dispbuf[2]+'0';//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TI = 0;}
        }
}

//时间显示
void LcdDisplay()
{
        LCD1602_char(1,3,'0'+TIME[6]/16);                        //年
        LCD1602_char(1,4,'0'+(TIME[6]&0x0f));
        LCD1602_char(1,5,'0'+TIME[4]/16);                        //月
        LCD1602_char(1,6,'0'+(TIME[4]&0x0f));
        LCD1602_char(1,7,'0'+TIME[3]/16);                        //日
        LCD1602_char(1,8,'0'+(TIME[3]&0x0f));

        LCD1602_char(1,10,'0'+TIME[2]/16);                                //时
        LCD1602_char(1,11,'0'+(TIME[2]&0x0f));
        LCD1602_char(1,12,'0'+TIME[1]/16);                                //分
        LCD1602_char(1,13,'0'+(TIME[1]&0x0f));
        LCD1602_char(1,15,'0'+TIME[0]/16);                                //秒
        LCD1602_char(1,16,'0'+(TIME[0]&0x0f));
}

void LCD1602xianshi()      //1602屏幕显示
{
        LCD1602_string(2,1,"Tm");
  LCD1602_string(1,1,"20");
  LCD1602_char(1,9,'-');
        LCD1602_char(1,14,':');
        Ds1302Init();
}

void GPIO()                   //串口初始化
{
        P0M0=0X00;P0M1=0X00;
        P2M0=0X00;P2M1=0X00;
        P3M0=0X00;P3M1=0X00;
        P4M0=0X00;P4M1=0X00;
        P5M0=0X00;P5M1=0X00;
}

void Delay200us()                //@11.0592MHz   软件延时200微秒
{
        unsigned char i, j;

        i = 3;
        j = 3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串口初始化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DC;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DC;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1602 18b20 ds1302 串口.zip

网友A:
STC15为什么没有仿真图呢?Proteus仿真里面有单片机STC15W4K32S4,8.9版本上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