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串口接收不定长字符串如何判断发完了?

楼主(2020-11-04):
    就比如说,单片机通过串口接收到pc机发来的字符串“abc”时,单片机就做某些事。怎么对单片机接收到的字符串进行判断呢,而且每一次发来的字符串长度也不确定,怎么确定pc机发完了一次呢,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可以延时判断,50~100MS没通讯即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延时判断,50~100MS没通讯即结束.

意思是延时一下,然后如果RI还是等于0,说明发完了,好像有道理。

网友B:
一般上字串都带有结束符的,比如ABC其实是ABC\n\r,\n是CHR$(13) \r是CHR$(1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延时一下,然后如果RI还是等于0,说明发完了,好像有道理。

常用的方法有定时判断、字符串长度标识判断和结束符判断。

网友D:
每接受一次数据清零一次定时器,超过100ms没数据直接判断发送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上字串都带有结束符的,比如ABC其实是ABC\n\r,\n是CHR$(13) \r是CHR$(10)。

一般字符串都带有结束符,意思是接收到结束符就停止吗?那如果发的字符串命令是错误的时候,比如没有发结束符、只发了AB,那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用的方法有定时判断、字符串长度标识判断和结束符判断。

我觉得定时判断是最好的了,没有什么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接受一次数据清零一次定时器,超过100ms没数据直接判断发送结束

谢谢,有思路了,今天晚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延时判断,50~100MS没通讯即结束.

不应该延时判断,应该用定时器判断

网友E:
将数据打包,设置一个开始符和结束符

网友F:
定义一个结束标识符

网友G:
在报文添加标志符比如&abc&。通过判断是否接收到了两个&定义符号。如果接收到了说明已经接收完了。或者加\r\n。方法有很多,多做尝试。

网友H:
可以定义传输格式,简单来说就是协议,或者规定超时时间视为结束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