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460开发板的程序下载及LED控制

楼主(2020-11-05):
我使用的HC32F460开发板是基于HC32F460JETA,共有48个引脚。所使用的开发工具,则是第三方的雅特力调试下载器AT_LINK
该开发板有别于原厂的HC32F460开发板,其LED灯的原理图见图1所示。
1  LED灯原理图
为此,为了控制LED灯所做得定义如下:
/* LED2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LED2_PORT       (PortB)
#define LED2_PIN        (Pin15)
/* LED3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LED3_PORT       (PortB)
#define LED3_PIN        (Pin14)
/* LED0~3 toggle definition */
#define LED2_TOGGLE()   (PORT_Toggle(LED2_PORT,LED2_PIN))
#define LED3_TOGGLE()   (PORT_Toggle(LED3_PORT,LED3_PIN))
#define DLY_MS          (100ul)
控制LED灯的主程序为:
int32_t main(void)
{
stc_port_init_t stcPortInit;
/*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initialization */
MEM_ZERO_STRUCT(stcPortInit);
stcPortInit.enPinMode = Pin_Mode_Out;
stcPortInit.enExInt = Enable;
stcPortInit.enPullUp = Enable;
/* LED2 Port/Pin initialization */
PORT_Init(LED2_PORT, LED2_PIN, &stcPortInit);
/* LED3 Port/Pin initialization */
PORT_Init(LED3_PORT, LED3_PIN, &stcPortInit);
while(1)
{
LED2_TOGGLE();
Ddl_Delay1ms(DLY_MS);
LED3_TOGGLE();
Ddl_Delay1ms(DLY_MS);
};
}

有了程序,后面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程序编译和下载了。
KEIL的开发环境下,需按图2~4来进行设置。
2 选取芯片类型
3 激活调试工具
4 选择烧录算法
程序编译下载后,其效果如图5所示。
5点亮单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