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有没有掉电保持寄存器

楼主(2020-11-05):
朋友们,51单片机在不加24C01储存器的情况下怎么做到内部修改的参数,在断电重启后怎么保持?

网友A:
这个恐怕不行吧,51内的ram是执行后的数据,这个掉电后会清零,至于内部的rom就是存储你烧录的那一段代码。。。楼主是想把支行时的ram结果存储到rom中做保存。。。就好比想改电脑上的软件源程序一样。。。电脑中之所以能保存,他是用另外的文件进行保存的,而不是直接在程序之中进行修改初始值。。。

网友B:
用带内部eeprom的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用带eeprom的单片机,像stc12,stc15这些

网友D:
STC的单片机不是都有EEPROM的吗?存在EEPROM就可以了
官方数据手册有写入EEPROM的代码,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网友E:
用STC15单片机吧,支持51单片机代码并且可以掉电保存数据的

网友F:
用STC8系列的,内部有eeprom,功能强大,也不需要外接晶振和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