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24R1多对一通信功能(ACK模式,ACK不带PAYLOAD)

楼主(2020-11-05):
Si24R1无线通信芯片可以实现多个发射端对一个接收端通信方式,接收方需要同时开启多个pipe来接收来自不同发射端的数据,每个pipe设置不同的地址,最多可以设置六个pipe,然后配置工作方式,包括信道(RF_CH)、CRC、地址、动态负载、动态负载长度使能。
发射端工作方式需要与接收方一致,包括信道(RF_CH)、CRC、地址、是否为动态负载、动态负载长度使能等,都需要与接收方保持一致。
参考方案:

如图:
接收方同时开启六个pipe。地址长度为5字节,分别为:
Pipe0[39:0]:0x65 , 0x54 , 0x43 , 0x32 , 0xA0
Pipe1[39:0]:0xE9 , 0xD8 , 0xC7 , 0xB6 , 0xA1
Pipe2[39:0]:0xE9 , 0xD8 , 0xC7 , 0xB6 , 0xA2
Pipe3[39:0]:0xE9 , 0xD8 , 0xC7 , 0xB6 , 0xA3
Pipe4[39:0]:0xE9 , 0xD8 , 0xC7 , 0xB6 , 0xA4
Pipe5[39:0]:0xE9 , 0xD8 , 0xC7 , 0xB6 , 0xA5
注:pipe0地址可以任意取值,pipe1-pipe5地址的低字节共用。
配置过程:
接收端:(步骤2—9顺序可任意)
(1)    CE = 0 ,进入shutdown模式。
       CE = 0;
(2)    设置地址宽度,SETUP_AW
     spi_rw_reg(W_REGISTER + SETUP_AW, 0x03);           // 5 byte Address width
(3)    配置不同pipe的地址,RX_ADDR_PX。
       CE = 0;
(2)    设置地址宽度,SETUP_AW
     spi_rw_reg(W_REGISTER + SETUP_AW, 0x03);           // 5 byte Address width
(3)    配置不同pipe的地址,RX_ADDR_PX。
spi_write_buf(W_REGISTER + RX_ADDR_P0, RX_ADDRESS, TX_ADR_WIDTH);
spi_write_buf(W_REGISTER + RX_ADDR_P1, RX_ADDRESS1, TX_ADR_WIDTH); spi_rw_reg(W_REGISTER + RX_ADDR_P2, 0xA2);
spi_rw_reg(W_REGISTER + RX_ADDR_P3, 0xA3);
spi_rw_reg(W_REGISTER + RX_ADDR_P4, 0xA4);
spi_rw_reg(W_REGISTER + RX_ADDR_P5, 0xA5);
(4)    开启所有pipe的自动确认(复位默认值为开启状态,可以不配置)
spi_rw_reg(W_REGISTER + EN_AA , 0x3F);    //开启所有pipe的自动确认
(5)    使能6个pipe的接收地址
       spi_rw_reg(W_REGISTER + EN_RXADDR, 0x3F);           //使能6个pipe的接收地址
(6)    使能动态负载长度及对应pipe的动态负载长度,FEATURE及DYNPD
     spi_rw_reg(W_REGISTER + FEATURE, 0x04)  ;      // 使能动态负载长度
       spi_rw_reg(W_REGISTER + DYNPD, 0x3F)     ;       //使能6个pipe的动态负载长度
(7)    设置射频信道,RF_CH
      spi_rw_reg(W_REGISTER + RF_CH, 0x40);            // 选择射频信道0x40
(8)    设置通信速率及发射功率,RF_SETUP
spi_rw_reg(W_REGISTER + RF_SETUP, 0x0f ) ;                    //设置通信速率为2Mbps,
//发射功率为7dbm
(8)    配置CRC,使能CRC及配置CRC长度,设置屏蔽中断模式,进入standby模式
spi_rw_reg(W_REGISTER + CONFIG, 0x0B);                //设置为接收模式,使能CRC并设置为1字节(要与发射端匹配),产生RF_IRQ硬件中断
(9)    CE = 1 ,拉高CE,进入接收模式
CE = 1;
接收到数据后可以通过中断或查询方式,使用R_RX_PAYLOAD命令读FIFO。按以上配置,芯片从shutdown模式直接进入接收模式,所以,从CE = 1 到能正常接收到数据至少需要2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