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参考电压和时钟问题

楼主(2020-11-05):
1.参考电压来及单片机的转换时钟???不是作者笔误?

2.单片机有很多时钟,不是一般就一个系统时钟和一个实时时钟RTC吗?怎么整那么多出来?有何好处和必要?

3.高级定时器和一般定时器有何区别?百度找了CSDN的文章看了下  啰嗦也没说清楚有何区别------

https://blog.csdn.net/XL__MAX/article/details/88077551

网友A:
楼主读书非常仔细,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读书非常仔细,值得学习。

过奖了   只是学习看书效果对我来说不好  经常卡住

网友B:
1.时钟对于单片机就好像人的心脏,需要心脏不停的跳动才能把血液送到全身各个部分。单片机也是一样,各个模块工作就得有时钟。但是具体的每个模块所需要的时钟又是不同的,所以才有那么多的时钟。就好比有的模块供电需要5V,有的是3.3V有的是12V供电,时钟也是一样,不同的模块需要的时钟也是不同。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2.关于高级定时器和通用定时器的问题,就是包含关系,高级定时器比通用定时器功能强大,通用定时器有的功能,高级定时器都有。并且高级定时器还有通用定时器没有的功能。比如,高级定时器比通用定时器多个重复计数器的功能,通常通用计数器定时器定时时间到了,马上生成更新事件,但是高级定时器如果设置了重复计数的功能的话,定时时间到达,会把重复计数器的值加一,直到重复计数器的数值达到设定值的时候才生成更新事件。

推荐野火或者正点原子的一些STM32的说明文档写的很详细,有空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时钟对于单片机就好像人的心脏,需要心脏不停的跳动才能把血液送到全身各个部分。单片机也是一样,各个模 ...

江东才子  感谢  只是你说的更新事件  我看得是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时钟对于单片机就好像人的心脏,需要心脏不停的跳动才能把血液送到全身各个部分。单片机也是一样,各个模 ...

看出效果很不好

楼主:
看书效果不好

网友C:
参考电压来自单片机。转换时钟、采样时钟来自主时钟的八分频,
这句话我认为应该这么理解。
关于时钟源,HSE、LSE是外部高精度晶振提供的,芯片内部的是RC震荡,误差有点大。
多时钟源我理解是为了备份,假如一个系统不能停机,如果外部晶振时钟出现问题,则时钟可以由内部RC振荡器提供,避免停机的风险。PLL是锁相环,倍频用的,可以提供高于晶振或者RC振荡器的频率,提高MCU的运行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电压来自单片机。转换时钟、采样时钟来自主时钟的八分频,
这句话我认为应该这么理解。
关于时钟源, ...

1.那第一个图是笔误吧?电压来自时钟,一看就是错误的啊。。。。。。。。。

2.一个时钟失效  程序可以自动切换到其他的时钟吗?

3.高级定时器还是没搞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