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程序如何简写?

楼主(2020-11-05):
这一段程序可以怎么简写,感觉太长了。

单片机C语言源程序如下:

网友A:
简写是可以但是会导致程序难以理解,这样编程效率反而会下降了

网友B:
程序是写给人看的

网友C:
不懂就问,71-74行en从1变到0再到1,这是为什么

网友D:
像yj=rs=rw=en=~0;

网友D:
建议变量名用大写字母

网友E:
用简单的符号或程序代替复杂的

网友F:
你这个应该是lcd的程序吧,网上有好多关于dis_code[]的代码哦,你可参考下

网友G:
没啥简写的必要了,但是规范差很多。另外程序写的简单不代表编译出来的效率高。
程序首先是写给人看的,其次是用来驱动硬件的。

网友H:
这段代码不是很复杂。 不必简化它。

网友I:
这应该是一个液晶的读取函数吧,用作划线啥的,你说还要简写嘛,我觉得没必要了,况且,时序也得跟得上才行。感觉多的话,注重下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J:
这不才几十行代码而已嘛,不长啊
一个项目下来过万行代码的程序,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IT行业更加不用说了
简化是可以,但很有可能造成逻辑混乱,出了问题就不好找了

网友K:
代码长是因为写得比较直接,比较适合新人看,你简化的话,可能很少人看得懂,而且时间一长你也不一定看得懂了,所以不是很熟悉的话尽量不要简化。

网友L:
都是一些使能位,简写干嘛呢?

网友M:
C语言的代码就是偏长吧~而且这才十多行 没必要简化呐

网友N:
程序不是给人看的

网友O:
既然已经编出程序来了,那简写和不简写应该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网友P:
c语言写的好坏不是你写的代码有多简练,而是你的代码易读,就连初学者都可以看得懂你的代码

网友Q:
程序写出来就好了,长的代码多着呢,这还算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