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声光报警器程序无法仿真 求帮助

楼主(2020-11-05):
STM32声光报警器有仿真图和程序

仿真无反应
#include "led.h"
#include "beep.h"
#include "exti.h"
#include "delay.h"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系统时钟设置 72Mhz
        delay_init(72);//延时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BEEP_Init();//喇叭初始化
        EXTIX_Init();//中断初始化
        while(1);

}

#include "exti.h"
#include "led.h"
#include "beep.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外部中断初始化函数
void EXTIX_Init(void)
{

    KEY_Init();//初始化按键对应io模式
    Ex_NVIC_Config(GPIO_C,8,FTIR);                 //下降沿触发
        Ex_NVIC_Config(GPIO_C,9,FTIR);                //下降沿触发

        MY_NVIC_Init(2,1,EXTI9_5_IRQn,2);          //抢占2,子优先级1,组2 对应PC8,PC9

}

//外部中断5_9服务中断程序 pc8,pc9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u8 count;
        //delay_ms(10);   //消抖

        if(KEY0==0)            //KEY0按键
        {
                for(count=5;count>0;count--){
                        //输出1Khz的音频信号
                        BEEP=0;
                        LED0=0;
                        delay_us(500);
                        BEEP=1;
                        LED0=1;
                        delay_us(500);
                }

                for(count=5;count>0;count--){
                        //输出500hz的音频信号
                        BEEP=0;
                        LED0=0;
                        delay_ms(1);
                        BEEP=1;
                        LED0=1;
                        delay_ms(1);
                }
        }
        if(KEY1==0)            //KEY1按键
        {
                LED0=1;
                BEEP=1;
        }
        EXTI->PR=1<<8;  //清除LINE8上的中断标志位
        EXTI->PR=1<<9;  //清除LINE9上的中断标志位
}

网友A:
没反应是啥反应